怎么样可以减少数控刀片磨损

楼主(2013-02-04):
数控刀片表面就产生粘结磨损,怎么样可以减少数控刀片磨损度呢?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换一种刀具材料  你这属于黏刀了  我觉得是刀具材料与加工材料有相同的成分 还应该加大切削速度,呵呵。 拙见   讨论讨论

网友:
基本上就这几个方面:合理的刀具结构,良好的润滑冷却,适当的切削量,转速也很重要,刀具的材质。。。要综合考虑。

网友:
适当的切削量,刀具的材质

网友:
加工多大的零件?什么材料?什么切削参数?刀具型号?刀具涂层?加工3个磨损?还是30个磨损?还是300个磨损?要知道,不要片面追求刀具寿命,你要追求的是工件的加工成本。很多时候刀具寿命非常好反而意味着刀具成本比较高!因为切削参数是根据刀具的15min寿命推导出的。如果你的刀具寿命远远超过15min,那么意味着你的切削参数偏离推荐的太多,也就是意味着效率太低!效率变低则时间成本就变高。而这个成本远高于刀具成本。所以综合的加工成本也就高于刀具寿命较低时的加工成本。当然,较低的刀具寿命是指在合理的切削参数范围内的刀具寿命。

网友:
光看不用 不会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