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做一台4轴的设备!外包。

楼主(2013-02-04):
手上有一个项目,要做一个4轴的设备,行程分别为:600*400*400,重复定位精度达到0.002,第四轴为A轴,Z轴上要装一个小设备,重5KG,结构形式没有要求,要求做全套的机械和控制部分,有可以做的联系我,QQ498624798,有什么没有说到的,请联系我。

网友:
0.002

楼主:
必须用反馈,加光栅或者其他手段,可以做的,赶快联系我。

网友:
0.002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用反馈,加光栅或者其他手段,可以做的,赶快联系我。

如行程在600X400X400,误差在 ±0.02还差不多,  0.002 是不是传说?

网友:
楼主确定是重复定位精度而不是定位精度?
假如的确是重复定位精度,那随便找家正规的加工中心厂家,提要求,定就是了。

网友:
0.002这个应该德国CNC才能达到的精度等级吧,我是不知道该选那一个国家的滚珠丝杆了。

网友:
感觉0.002是很高的精度啊。

楼主:
想用线性模组来着,但是线性模组的精度最高是0.02,这个精度只是说的纯电机带动丝杠传动的精度,如果加入反馈机构,精度应该会再高一些,只是没有找到机会机械又会控制的。

网友:
0.002精度电气控制上可以,如按一般机床意义上的要求精度,在机械制作上会困难很多,造价不菲。精度最终还是由机械来保证的。不知楼主是作什么用途?

网友:
做磨床吗?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
一个3D测量的设备。

网友(点评):
关键是直线导轨的精度。光栅控制伺服电机的定位精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原来是要做三坐标测量机。。围观一下看有没有高人

网友:
直接买一台3坐标也就10万多一点

楼主:
不是三坐标,不能买现成的。

网友:
精度好高啊。。。你这个是工业机器人吧

网友(2013-03-06):
这个相当有难度,可以去找DMG了,他们都不一定能做到的。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太高,做不了。

网友: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里的机械手,结构和控制都是自己做的,看看合不合适你用,0.002的精度有点太高了,,,不过,我的也有编码器作反馈,

网友:
精度和电气之间没关系

网友:
额,我们公司是做自动化单机设备的。。。

网友:
精度太高了,加工上有难度!

网友(2013-06-06):
那个定的0.002

网友:
这个估计目前没有人能做出来,重复精度最好的也就0.02吧

网友:
纯机械部件控制在0.002可能行不大,需要靠设备的机械部件和电器部件配合起来才有可能实现。  传动轴每米的长度温度变化一度长度变化12微米,这个要求有点不符合要求,采用精密光栅配合滚珠丝杠(中空冷却),应该做到接近要求

网友:
定位精度太高了吧,国外这精度也做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