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遥控器的连接

楼主(2013-02-04):
有没有开关量的遥控器,当我按遥控器起停按钮来实现对机器的操控

楼主:
比如按下遥控器的ON按钮,这PLC的X1接通 但按下遥控器的OFF按钮,者PLC的X2接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按下遥控器的ON按钮,这PLC的X1接通 但按下遥控器的OFF按钮,者PLC的X2接通

据我所知PLC是没有这个无线通迅模块的,要做的话可以用单片机做,加个红外线通迅,稳不稳定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PLC的x0的这个线上接上一个感应开关,按下on的时候,这个感应开关接通,这样不就x0接通了啊

网友:
遥控器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按钮是实体的还是触摸式的如果想像电视遥控那样就不好做了,要自己开发通讯板。

楼主:
有没有遥控继电器开关

楼主:
目前 已经解决

网友(2013-03-14):
加个单片机可以实现!

网友:
PLC的按钮都是触摸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