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 能达到的粗糙度等级

楼主(2013-02-04):
  今天师傅看我画的图,是一个简单的焊接组件,说Q235粗糙度达不到3.2,以前上学听老师说Q235一般不热处理,不知道还有这种换头 。也可能是我没见过 ,也觉得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新的一年努力吧

网友:
你师傅到底是说怎么样的加工方式粗糙度达不到3.2?

网友A:
你师父说的是不是你们单位现有的加工设备达不到啊?很多画图是要全面衡量的,比如说:经济性、适用性、可靠性等等需要全方面的虑,图纸需要外协、外购、还是自己生产,都需要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材料、机床的加工精度和一些相关标准可以查手册,但有些时候一些经验性的东西还是需要不断摸索和积累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师父说的是不是你们单位现有的加工设备达不到啊?很多画图是要全面衡量的,比如说:经济性、适用性、可靠 ...

顶楼上的

网友:
数控车数控铣加工的话能达到1.6。

网友:
粗造度和加工方法有关系,Q235可以达到3.2;热处理有很多种,Q235焊接后如果对应力变形有要求,是要退火的。多看书,多思考。不能尽信别人说的,也不能尽信书上讲的。

网友B:
Q235我师父也说一般不用热处理。我师父是上海交大退休教授,应该比较准的。

网友(点评):
你师父说的没错,Q235这种普通碳钢在出厂的时候只保证它的力学性能,不保证化学性能。而45#则都要保证。你看看热处理时需要看的铁碳合金相图,对不同的化学成分,热处理方式不同。所以Q235拿来热处理,意义不大,难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Q235我师父也说一般不用热处理。我师父是上海交大退休教授,应该比较准的。

不一般的时候也不会用Q235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师傅不如加工师傅来得准。Q235经过加工后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车,铣,都可以达到。

网友:
Q235相对来说是比较软的材料,相对于硬料粗糙度更难降下来。

不过3.2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再低比如1.6~0.8就会遇到些困难,0.8以下基本不好做。

你要听懂你师傅的意思,再说除了材料因素的影响,还有加工手段等因素也会有影响。

相对来说,软的材料,易切削但不容易达到很低的粗糙度级别,因为在最终光整加工中,软料会粘连,俗称“起毛”,呵呵,这对粗糙度的影响非常大。相反,硬度高的材料,不易切削但很容易出光,呵呵。

网友(点评):
学习了 。很专业

网友:
抛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点评):
Q235抛光也抛不太光的。呵呵。

网友:
Q235 一般不用热处理。 常用于焊接部件,焊接后变形可以回下火。粗糙度3.2 看怎么加工了,通常还是能达到的。

网友:
Q235最好不要热处理应该是对的

网友:
车铣都能达到1.6

网友:
普通加工方法就能达到,我想你误会了师傅的意思。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全面,你师傅说Q235达不大粗糙度要求,应该是指在某种工艺下面,而不是泛指所有的工艺。

网友:
交流出真知,顶楼主

网友(2013-03-13):
软的材料,易切削但不容易达到很低的粗糙度级别,因为在最终光整加工中,软料会粘连,俗称“起毛”,呵呵,这对粗糙度的影响非常大。相反,硬度高的材料,不易切削但很容易出光,呵呵。

把刀用好 -1 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