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热电偶怎么接线

楼主(2013-02-04):
最近在做一个除尘器的灭火和防火系统,在除尘器上装了热电偶一套(含温度变送器)。有以下疑问:
1.要求当除尘器中温度过高时(比如200度)时报警,可是温度变送器输出的是电流信号,怎么才能在除尘器温度达到200度时就报警,这个报警电路是怎么样的?
2.温度变送器的输出可以调节吗,就是是否能够调节到当温度达到200度时马上报警?

网友:
热电偶?那还要用补偿导线呢

网友:
热电偶本身不会报警哦,应该在数据采集巡检仪上设定,到什么温度时报警!

网友:
是热电偶还是PT100铂电阻?  4 20mA温度变送吗?  电流输出只要接一个电阻就成电压信号了

网友:
楼主,
1.你如果采用温度变送器的话,就必须用PLC了,由PLC接受温度变送器输出的电流信号,在PLC内部进行标定处理,温度到达200度的时候,输出报警信号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2.或者,不要采用温度变送器,接温度控制器,在控制器上直接设定200度输出报警信号就可以了,也非常简单。

网友(点评):
PLC内部怎么标定呢

网友:
没有PLC的话可以用数显表,可以设定四个开关输出,下下限,下限,上限,上上限.

网友A:
热电偶输出信号非线性接变送器就是线性的了,可以按比例算出你需要信号的输出值,对这个值做报警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输出信号非线性接变送器就是线性的了,可以按比例算出你需要信号的输出值,对这个值做报警处理

这应该是模拟量控制的范畴了吧,能否详细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