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生产的产品上标注EMD是什么意思?如何识别?

楼主(2013-02-05):
问题1:各位模具生产的产品上EMD是什么意思?
问题2:EMD是电火花的标识?
问题3:EMD22/ EMD36是不同的电火花纹路? 如何识别它们是对的?有没有对比纹路的板(如粗糙度标准块那样)?
问题4:  Ra050 / Ra250是表面粗糙度?
问题5:  最后加工设备应该是使用电火花?

以上,谢谢各位了。

网友:
准确的说,应该是塑料加工件表面纹版的要求,不是电火花的标识。电火花简称为EDM.字母一样意思完全不同!
一般塑料件表面的纹版有参照标准,
通常的加工方法是进行表面蚀纹。
几乎所有的蚀纹加工厂家都会有一套纹版提供给客户以进行必要的参照。
这在表面蚀纹加工行业是很必须的事情。
一般不需要进行EDM加工。但是,也有要求不高表面纹版的进行EDM加工。

网友(2013-03-22):
EDM22 EDM36是火花纹 安照阿奇夏米尔的机床来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