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e5,工程图中给剖视图添加箭头时出现如图所示的现象,请教

楼主(2013-02-05):
      pore5工程图中,给半剖视图加箭头时出现如图现象。箭头指向虚线,不符合国家标准。不知道该怎么改进。望有经验的前辈多指教!!!

网友A:
实在不行就导出来AUTOCAD里面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导出来AUTOCAD里面改吧

嗯,没办法了就CAD里面改。但是我看很多人都可以用,估计在congfig.pro里面什么参数要改一下。

网友B:
工程图 dtl 设置中,选项 crossec_arrow_style, 值有两个 tail_online / head_online (默认是tail_online)

意思很好理解,就是指定箭头的 尾巴 或者 头 哪个放在线上。
设置值为tail_online,结果如图:

设置值为head_online,结果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图 dtl 设置中,选项 crossec_arrow_style, 值有两个 tail_online / head_online (默认是tail_online ...

太谢谢了!还讲解这么仔细!非常感谢!!!

网友(2014-08-28):
引用 网友B:
工程图 dtl 设置中,选项 crossec_arrow_style, 值有两个 tail_online / head_online (默认是tail_online ...

太感谢了,正在找

网友(2014-11-09):
非常感谢,设置好了。

网友(2015-09-16):
好人呀,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