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个小产品,应该选用哪种铸造方式

楼主(2013-02-05):
想做一个产品,大概250*250*60规格,想铸造,但250*250的一个表面想表面淬火加硬(目的是想增加耐磨性和防止其他被测零件磕伤表面)我应该选用哪种铸造方式好呢?

网友A:
什么材质、公差要求、批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公差要求、批量多少?

铸铁,具体那种铸铁正在询问,需要表面高频沾火,公差0.5(只要外观美观就好) 目前是样件,批量要看以后销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铸铁,具体那种铸铁正在询问,需要表面高频沾火,公差0.5(只要外观美观就好) 目前是样件,批量要看以后 ...

这样的话就用原始的木模翻砂即可,加工后再淬火

网友B:
小样不能用45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样不能用45钢吗?

250*250*60 以后要上规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250*60 以后要上规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