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螺套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05):
请教各位大侠,紫铜T2中有螺纹,反复拧紧几次总会损坏螺纹,镶钢丝螺套能解决这种问题,但是导电性又比较差,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ORZ。。。。

网友A:
换别的铜

网友:
可否增加其他位置的接触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别的铜

没办法换别的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