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求助--混凝土楼面与钢结构立柱的锚固

楼主(2013-02-05):
厂房二楼楼面的混凝土层厚度仅为70mm,现需要在此楼面上安装钢结构立柱。立柱底部是一块钢板,与楼面连接,用以锚固。一般可使用化学螺栓,膨胀螺栓或一套高强度螺栓栓接。但由于楼层仅有70mm厚,化学螺栓的钻孔深度与锚固深度均达不到要求,同样膨胀螺栓(重载锚栓)也由于楼层厚度原因(这类螺栓一般较长)无法使用。至于普通的标准螺栓连接,则需要击穿楼面,但该楼层板的下沿又有障碍物无法钻穿。烦请懂行的高手指导小弟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网友A:
浇注个立方体把底座包在里面如何?

网友B:
这个问题有意思,70mm厚的楼板上锚固钢结构立柱,首先,楼板的承载能力是否够用,其次,柱脚是否有弯矩。楼板上增加反梁,混凝土梁或钢梁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浇注个立方体把底座包在里面如何?

考虑到施工周期和成本,这也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意思,70mm厚的楼板上锚固钢结构立柱,首先,楼板的承载能力是否够用,其次,柱脚是 ...

土木设计我也管不了这么多,我的钢结构大概就1吨多点,影响不大。立柱采用矩形管,只受压应力和两个方向合成后的弯矩引起的正应力,目前关键锚固这一块很棘手。

网友:
钻密密的细孔,射钢钉如何?

网友B:
是这样情况,那就只有采用(粘钢)了,具体办法在网上查一下,有专业公司。

楼主(2013-03-09):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情况,那就只有采用(粘钢)了,具体办法在网上查一下,有专业公司。

粘钢我真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