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精度与表面粗糙度

楼主(2013-02-05):
初涉机械行业,一直对零件的加工精度与粗糙度及光洁度的关系弄不明白,敬请各位楼主赐教!

网友:
这个还是看看书吧。加工精度就是IT等级,粗糙度就是Ra值之类的。

网友:
加工精度可以理解为一个范围,为表面粗糙度是一种具体的体现

网友:
加工精度就是尺寸公差,粗糙度和光洁度是一个意思,就是Ra

网友:
加工精度在一定程度上受粗糙度影响,对于精度要求很高的件,其粗糙度都相应的要高。

网友:
光洁度是一个旧称呼,标准的应该叫粗糙度。

网友:
加工精度用公差等级衡量。一般也就IT7,IT8 。粗糙度是加工表面不平度。根据加工工艺不同达到结果不同。

网友:
精度是量出来的,光洁度是看出来的

网友(点评):
您老眼神真好,这也能看出来。

网友:
可能有一点点联系吧,就是一般加工精度比较高的,粗糙度也会要求的高一些吧。

网友:
根据零件之间的配合关系选取

网友:
过来看一下

网友:
举个例子   一根轴精度要求达到100+-0.1就是说轴的直径范围是99.9——100.1    而粗糙度Ra6.5就是说轴的某个面上的表面光洁度要求达到Ra6.5的要求      同样是两个尺寸数据要求的方向不同
9 W: o+ e9 S4 K) P零件表面上具有较小间距的峰谷所组成的微观几何形状特性,称为表面粗糙度。这主要是在加工零件时,由于刀具在零件表面上留下的刀痕及切削分裂时表面金属的塑性变形所形成的。零件表面粗糙度是也是评定零件表面质量的一项技术指标

网友:
粗糙度和精度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赐教!

网友:
一般加工精度比较高的,粗糙度也会要求的高一些吧。

网友(点评):
正着说可以,倒过来不行。

网友(2013-04-07):
同样的疑惑

网友:
你还是找本书看看吧,高得加工精度必然得出很小的表面除粗糙度,但是粗糙度小的零件不一定加工精度高。。不知道能不能上传,你邮箱给我,我发本书给你,你进去里面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