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同步实例、液压缸同步实例

楼主(2013-02-05):
都是简单的机械同步。
1)两个气缸,用安装在两边机架上的两根同模数齿条和活动台上一根轴上两端与齿条啮合的两个同齿数齿轮同步。
2)两个油缸,把两根活塞杆与活动工作台用机械方式连接为一个刚性整体,保证了同步。
3)4个液压缸同步。
  这是台真空成型机,模具安装台用4个油缸提升。

上图拆掉护板,中间的灰色油缸就是提升模具台的。

打开前门,可以看到结构。图片最里面的是一根提升油缸的活塞杆,另可见这一侧的两根导向兼同步齿条。

4根活塞杆固定在模具工作台底座的4个角。工作台底座有两根同步轴,同步轴两端的同齿数齿轮分别与同步齿条啮合。两根同步轴以两对同齿数链轮用链条联系。

网友A:
好东西啊!向前辈学习!~气压缸和液压缸典型的应用!

网友:
伏枥大师很厉害啊,都是实物图,论坛虽然有很多气缸同步的讨论,但是都没有图啊,顶

网友B:
学习。谢谢彭老师。
1.双气缸通过齿轮齿条同步;
2.双油缸刚性同步;
3.4油缸同步提升,这个按我理解应该4根升降导向齿条,照片中“可见两根导向兼同步齿条”,另两根不可见。

ps:刚看标题理解错了,以为是气缸与液压缸同步,还纳闷把气缸与液压缸连一块儿的目的是什么呢。建议修改标题。

网友:
新手  个人理解:提供一个限制不同步的力,但这个力又不影响缸的大致运动。

网友C:
前段时间还在考虑后期设备多个油缸同步的问题
关于伏枥大师的几个图片
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大师:
第2个图片里,两个活塞杆和活动工作台用机械方式连接起来,工作台四周有4个导柱,那么在工作中,假定两个液压缸不同步,先提升的那个活塞杆带动另一个活塞杆,长期工作以后,导柱圆周面上是否会有刮痕?这个问题主要是考虑到由于液压缸不同步而导致的工作台偏载,从而对导柱的侧面造成伤害。同时,在油路系统上,为了保证两个液压缸同步,是否需要用一些特殊的阀和油路设计呢?
关于4个液压缸同步的图片,两根同步轴以两对同齿数链轮用链条联系,那么在反向运动的时候,链条的间隙是否会对同步造成影响?

网友(点评):
少将:提的问题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据我所知,就液压系统,为了保证同步,从分叉口到两油缸的油路长度要一样,因为不一样对液压能的损耗不同,同时流经不同长度的油管需要的时间也不同。

网友(点评):
有一种较贵的同步阀,能起到同步油缸动作,但是精度只有1%左右。我个人觉得两个油缸刚性结构,再加同步阀,还欠缺点。因为此前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项目,两个油缸,两根导柱,共同连一块6公分厚板,但是厚板上载荷偏...

网友(点评):
载荷偏向。整个项目最终结果是两个油缸80%的时候能同步,但是有20%的时候能肉眼看到先后缩回。

网友(点评):
后来又有一个项目用双油缸,载荷又不在中心,亦是采用双油缸,刚性连接,做了很多加强筋来减少变形,包括连接板的厚度亦是增加到加工后70mm,采用同步阀,两个节流阀,加粗双导柱(100直径)。效果反而更差。

网友(点评):
因为吃力,油缸的螺栓都弯了,整张连接板一高一低,相差10mm左右。。。。。到现在还对双油缸,刚性连接非常顾忌。

网友(点评):
我觉得上面所说的那些情况,才用电动缸的话是不是会更好呢? 同步度,导向、控制都OK。

网友(点评):
hawk23 ------看来你是一个有过该经验的人啊,你说到问题的重点了!

网友:
气缸同步

网友:
电液脉冲马达 是不是可以实现呢,用一个步进电机 用多个液压伺服机构。

网友D:
六楼提的问题很深刻,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如果先动的那个活塞杆导向间隙小于导柱处的间隙的话,刮痕应该产生于活塞杆及油缸导向处,
至于油路系统应该是两缸油路尽可能对称,使得理论上两缸是能同步的,
第二个4个液压缸同步问题,反向运动时,如果是靠重力作用运动的(图片中结构我没有完全看明白),此时的情形不同步的可能性应是很小的,同步机构应该是不起作用的,是被带着走的。
不过你的问题倒是引起了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正向运动时,链条间隙对同步的影响是怎样的?想象一下,链条与链轮无间隙,两链轮完全同步转动,那么两缸肯定完全同步运动。但是,这是理想状态,实际上不可能,后轮相对前轮总是有个时间差,那么要不要张紧,张紧能消除这个时间差吗?(在可接受的范围类)。

网友:
如何刚性同步?过渡配合吗?

网友(点评):
请见14楼的叙述。

网友(点评):
活塞杆与工作台孔确实是过渡配合。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一度困扰我,曾经有个机构要用到双气缸同步。

在没有试验,没有参考的情况下,最终因为没有把握,而工期又紧张,最后只好换机构,不采用双气缸同步。机器整体麻烦增加了不少。

             在此感谢伏枥前辈分享成功经验!真是非常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还在考虑后期设备多个油缸同步的问题
关于伏枥大师的几个图片
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大师:

“第2个图片里,两个活塞杆和活动工作台用机械方式连接起来,工作台四周有4个导柱,那么在工作中,假定两个液压缸不同步,先提升的那个活塞杆带动另一个活塞杆,长期工作以后,导柱圆周面上是否会有刮痕?这个问题主要是考虑到由于液压缸不同步而导致的工作台偏载,从而对导柱的侧面造成伤害。同时,在油路系统上,为了保证两个液压缸同步,是否需要用一些特殊的阀和油路设计呢?
关于4个液压缸同步的图片,两根同步轴以两对同齿数链轮用链条联系,那么在反向运动的时候,链条的间隙是否会对同步造成影响?”

这台双缸油压机比较详细的介绍已经发过帖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212&extra=&page=6
在其21楼有关于同步问题的回答。这里再贴出活塞杆与工作台的连接图:
两根活塞杆平行并均与工作台结合平面垂直,你说的“先提升活塞杆带动另一根活塞杆”只有在上面的两个关系被破坏情况下才会有,譬如活塞杆端用螺纹与法兰连接的情况,但图示这个结构,你认为会有吗?至于从液路上考虑解决同步,如果不是用分液器或者电液结合,试图用各种阀来解决,应当是最无效的方法。
4个液压缸同步,你说的情况不管从理论分析还是实际上,似乎都应当存在,不过好像影响微乎其微,在这台机器上从调试到使用都没有感觉到这个影响的存在。

网友(点评):
请问前辈活塞杆上那个是螺母还是焊接的凸台,又或者是活塞杆本身的凸台?

楼主:
关于“油路系统应该是两缸油路尽可能对称,使得理论上两缸是能同步的”,上面6楼zwc624264792社友点评有同样看法“我也想知道,据我所知,就液压系统,为了保证同步,从分叉口到两油缸的油路长度要一样,因为不一样对液压能的损耗不同,同时流经不同长度的油管需要的时间也不同”。

两位所说的道理似是而非。
固然,在两个或更多油缸要求同步时,一般会在配管时尽可能对称安排,但这只是方便工艺而已。
油缸配管不对称安排,一边的油路比另一边长或短去一截,两边管道的液阻确实会不一样,只是这点液阻造称的压力会差多少?
就算两个油缸做得完全一模一样,启动和运行阻力完全相等,所有配管没有半点差异,管道压力一致,开机后两个油缸完全同步。一切都很美妙。可是油缸做出来不是空运转玩的,一旦油缸工作而有偏载,平衡还会保持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2个图片里,两个活塞杆和活动工作台用机械方式连接起来,工作台四周有4个导柱,那么在工作中,假定 ...

活塞杆端部一般是带螺纹的,如图配合连接的话活塞杆是否须特订?

网友(点评):
油缸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活塞杆端部一般是带螺纹的,如图配合连接的话活塞杆是否须特订?

如图与活塞杆连接的圆套与工作台的连接是焊接还是螺纹连接?活塞杆与圆套连接处的台阶(即凹位)是否有2个半圆环?工作台上下竖直方向运动的受力是否就是靠此台阶受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油路系统应该是两缸油路尽可能对称,使得理论上两缸是能同步的”,上面6楼zwc624264792社友点评有同样 ...

如图与活塞杆连接的圆套与工作台的连接是焊接还是螺纹连接?活塞杆与圆套连接处的台阶(即凹位)是否有2个半圆环?工作台上下竖直方向运动的受力是否就是靠此台阶受力?

网友:
如果多气缸同步 不用机械搞平衡的话  在多气缸控制阀之前加一个气罐保持工作时压力一致   平衡要调节各气缸的流量
油缸在进油口前加流量阀  油路加同步阀    其实不管气动和液动要先考虑速度 流量 功率
如有不对 请大虾拍砖

网友(点评):
“在多气缸控制阀之前加一个气罐保持工作时压力一致 平衡要调节各气缸的流量”,想当然的无用措施。

网友(点评):
“油缸在进油口前加流量阀 油路加同步阀 ”,用节流方式的这些阀在偏载情况下基本没用。

网友:
液压上也可以用同步阀来控制,这个就是保证多个油缸的流量一致,从而保证速度的一致!

网友(点评):
同步器与同步阀有区别。在有偏载情况下,用节流原理的同步阀基本没用。

网友(2013-03-14):
见识了 ,之前也一直在烦恼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还在考虑后期设备多个油缸同步的问题
关于伏枥大师的几个图片
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大师:

油路长度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保证不了同步的。

网友:
液压还没有用过。学习!!项一下

网友:
学习了,同步问题是机械设计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网友:
讨论的很深刻实用,困扰很久。那个大师发的那个连接方式是作了一个盖子加个环扣在里面吗?下面部分啥意思,求解?

网友:
好多年没做液压了啊,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

网友(2013-06-03):
请教:同步性最好通过机械性的装置来实现,但是同步齿轮和活塞杆的同步方式分别应用于气缸和油缸是不是考虑到它们的传力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楼提的问题很深刻,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如果先动的那个活塞杆导向间隙小于导柱处的间隙的话,刮痕应该产 ...

支持这样的分析

网友:
历害呀,学习学习前辈

网友:
比较倾向于提高工作台的刚性,增加导向的刚性(比如导向长度),假设工作台完全刚性且导向刚性完全足够到就算油缸出力有大有小,工作台与四个导柱也不产生偏转的程度,这样升降就基本可以说是完全同步(用这样的方法解决过两个气缸同步的问题)。老师的油缸与工作台如果是完全刚性连接的话,对于安装及加工精度要求会比较高,个人倾向与油缸活塞的台阶与工作台平行对齐,中间的轴与工作台的孔要有间隙。后面压台阶的盖不能完全压住台阶。

以上是个人浅见,如有错误,也欢迎指教。

网友:
这个同步的话,设备安装和加工精度要求应该比较高吧

网友(2013-07-05):
向前辈致敬

网友F:
对于同一架体上的多缸受力恒等条件下的同步控制不难,难的是多缸的受力是一个不恒等的且各自的受力均为不同的非线性变量时要保证同步才是一个值得斟酌的课题(此时暂且忽略架体受力情况,因为同一个架体上的多缸无论是异步还是不均匀受力相对架体结构都是一个不可逆的设计禁区)。

网友(点评):
在现代机、电、液结合的条件下,一定精度范围内,还是比较容易做到这种工况下的几个油缸同步的。

网友:
这个有技术含量

网友(点评):
所举的例子非常普通和容易,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学习啦。以前做过一个两个气缸同步案子。

网友:
兩個氣缸和兩個油缸聯動,我能看懂,但是我看不懂4個缸聯動

网友(点评):
把两个已同步的当作一个再同步就可以了。

网友:
鏈條之間的間隙您是怎麼消除的

网友(点评):
当然得有张紧轮。

网友:
开拓了思路。

网友:
老师傅,求教做一个用液压传动的升降装置,我在一家单位实习,工程师让我做球阀的气压测试装置,要求:球阀密封,可升降,旋转,球阀通过升降台进入水里,进行测试

网友(点评):
很抱歉,你这种情况帮不上忙。

网友(点评):
自己查资料去啊

网友(2013-08-06):
引用 网友F:
对于同一架体上的多缸受力恒等条件下的同步控制不难,难的是多缸的受力是一个不恒等的且各自的受力均为不同 ...

对于一个多闭环集合的非线性系统的控制想变换为线性控制,无论在算法上还是实际操作上对于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都是毫无办法,目前也只是近似拟合的控制方法。对于高精度控制随时都会产生蝴蝶效应,不知道你采用的是什么算法和新的控制理论。如果方便请赐教一二;可否。谢谢。

网友:
看到过8个气缸同步,不过同步性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谢谢彭老师。
1.双气缸通过齿轮齿条同步;
2.双油缸刚性同步;

总结的很好,应该是利用机械刚性实现气动缸或液压缸同步,否则容易引起误解。

网友:
老师傅你好,你说的那些我怎么听不懂啊,你能否解释的详细下,谢谢

网友:
不错的方式 学习了!

网友(2013-09-09):
害怕伏枥前辈的东西就是好啊,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G:
为什么不用同型号双轴油缸串联来同步呢?利用液体不可压缩性,通过同容积同步传递输出,可能输出力会小一点,但是同步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一般力量不够才用双缸和多缸。

网友(点评):
一些主油缸压力足够的机械会用这种串联油缸作为同步缸,基本不承受负荷。

网友(2013-10-16):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用同型号双轴油缸串联来同步呢?利用液体不可压缩性,通过同容积同步传递输出,可能输出力会小一点 ...

串联起来也有先后动作吧,这里同步的重点是过程

网友:
向大师学习了

网友(2013-12-04):
论坛高手多多呢,理想状态和实际情况肯定是有差距的

网友(2014-06-20):
又来学习了...个人能力有限,不好作评价,只能默默跟帖了

网友:
同步是个比较纠结的问题,纯粹来学习一下

网友H(2014-08-08):
不能把一个油缸的输出油路连接到另一个油缸的输入回路吗?

网友(点评):
没有什么可以,但先要问用单出杆油缸还是双出杆油缸?单出杆油缸是不能同步的。双出杆则要问准备让油缸怎样工作了。

网友:
多谢老前辈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液压缸同步可以采用分流集流阀进行同步,这适用于同步精度不高的情况;还有一种同步方法是将一个液压缸的排油接到另一个液压缸的进油口进行同步,但这样需保证两个腔体的截面积相同,所以由有杆腔排到无杆腔是不行的,两个腔体都需要有活塞杆,这限制了液压缸的出力。
气缸同步没想到太好的办法,无非就是增强连接钢性,其实最好的还是一个执行元件进行驱动。

网友:
感受多多

网友:
看不太懂

网友:
好资料,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2014-10-12):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还在考虑后期设备多个油缸同步的问题
关于伏枥大师的几个图片
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大师:

本菜觉得,要高精度的同步,还是需要从比例阀甚至伺服阀上下手,但那成本就太高了。从使用经验上来说,力士乐的同步阀+差速回路是大量使用的,但精度在长时间内无法保证,需要周期校正同步阀的开度。

网友(2014-11-20):
好机构,学习了。

网友:
多个油缸气缸同步确实很有难度

网友(2015-01-29):
刚进这个论坛,还在学习中!

网友:
我真没看明白啊

网友:
用机械方法保证同步

网友:
按照最后一张照片,我正在仿用,谢谢啦

网友(2015-04-08):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啊!向前辈学习!~气压缸和液压缸典型的应用!

hh学习

网友:
看得不是很懂啊

网友:
受教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

网友(2016-03-25):
引用 网友H:
不能把一个油缸的输出油路连接到另一个油缸的输入回路吗?

请问为什么您说单出杆不能同步呢,

网友(2018-01-30):
看一下,了解一下……

网友(2023-03-01):
好东西啊!向前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