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工艺,见图

楼主(2013-02-05):
图纸见图片,随便画了一下,光洁度没什么要求,都按3.2就好,尺寸都是加减0.1mm 。看看各位都有些什么好的工艺能帮助提高效率。关键是工件全锥面不好装夹。
目前我厂在做的工艺,机床情况如下:
机床:普通的经济性数控车床6140
工艺:1.下料185*12L(材料为45号钢)
           2.平1端面,车外圆到180*6L
          3. 掉头平总长到尺寸,车外元到180,长度两头对接,打孔(中心钻点,8.5硬质合金钻头打通孔,这一步打出的孔光洁度
              ok)
          4.工件套芯棒加工。(芯棒法兰端为160,中间是8.45*7L的凸台)套芯棒后,另一端用头部6mm的扇形顶针直接顶住,然
              后加工锥度
         5. 攻牙,倒角
目前做下来效率较低,看大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现在此谢过了。
另外:想过用吸盘,但好像很难把工件装在吸盘的中间,问过几家都是平面的,吸盘没有什么带法兰,凸缘类的。

网友A:
1.车端面打中心孔    2.车总长   3.钻孔倒角攻牙    4.车锥度  前提棒料是标准料

网友:
不用下料, 1个长的棒料直接车,最后车断面车床没法加工,可以到铣床或其他设备统一一块加工,不知道是否可行,对加工了解很少,瞎猜的

网友B:
车所有尺寸到位(30度的尺寸不要加工)然后在做一个M10的螺纹心棒(螺纹有效长度5mm-6mm)下一步就是把产品旋上去,用顶针顶住在车30°的尺寸,不知是否合理,望互相交流。

网友:
是组成流水线加工还是单件加工?
单件生产流程:车端面---车外圆保证直径180---倒30度角----打中心孔、钻孔、攻丝---切断保证长度10---手工去毛刺。
加工一件后长棒料从中心孔供料

网友(点评):
185的中心孔?好大的机子

网友(点评):
这么干,切断刀得多长?

网友:
(1)卡外圆,车端面(2)卡外圆,车另一端面,钻m10孔,总长车成(3)上心轴,车外圆,车30度斜面(4)攻丝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3-03-17):
楼上的正解,第3步用气动顶针套,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所有尺寸到位(30度的尺寸不要加工)然后在做一个M10的螺纹心棒(螺纹有效长度5mm-6mm)下一步就是把产品 ...

10个的螺杆太细了,到时角度还没出来螺杆先断了更要命的

网友C(2014-07-24):
1、车端面,车30°锥面,打中心孔
2、做个30°的内锥工装,锥度自定心,顶尖顶住,车外圆Ф180,车端面至顶尖处,没车到的地方需小于Ф10
3、钻床钻攻,倒角

网友:
用车床加工30度和小端面,同时将螺纹孔用车床攻丝出来,留余量给加工工中心铣平面。加下料就3道工序。加工起来也快,要是车床没有能力攻丝,那就在加工中心

网友:
我看了大家的工艺,有的根本就没想过装夹,都差不多,楼主的工艺还好点,只是这个工件的工艺大体也就这样了,要效率的话,只能在毛坯、刀具、床子下工夫,毛坯改成铸件,30度锥面、螺纹底孔都铸造出来,这样会减少加工余量;切削参数你也可以试试改下;床子改成数控车会好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车端面打中心孔    2.车总长   3.钻孔倒角攻牙    4.车锥度  前提棒料是标准料

直接对总长?怎么装夹?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车端面,车30°锥面,打中心孔
2、做个30°的内锥工装,锥度自定心,顶尖顶住,车外圆Ф180,车端面至顶 ...

还是做好锥面内牙 再内锥工装 通主轴拉杆紧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