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涅利230辊箱问题??求赐教。

楼主(2013-02-05):
达涅利230辊箱图纸显示,丝杠调整时,两轴中心距最小开口度可以到192mm,可以使用的辊环最小直径是191mm,轧辊上的齿轮直径是194.062mm,以上都是图纸显示的数据,实际也全部都能达到,但是两根轧辊轴的齿却咬合到一起了,这样就会出现两根轧辊轴互相咬合,惰轮和副轴又分别和轧辊轴的齿咬合,虽然转向都是互相的,不会冲撞,但是这样可以吗???是图纸出现了问题??还是理论可以这样,不会照成影响呢??

网友:
偏心调节套与辊箱孔的尺寸关系有问题了,有一个是不对的,多数情况是偏心套有问题,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先加工的偏向套零件上,找这个零件的问题,重新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