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工艺选择

楼主(2013-02-06):
求教下,此零件理论净重590kg, 材质:ZG230-450,铸造公差等级要求ISO 8062 CT 8 。探伤等级:DIN1690 Part2
密封抗压测试:500bar    屈服强度:260 N/MM2

请问下最好选择哪个铸造工艺?

求教,谢谢

网友A:
这么重的件,除砂型铸造外,还能有啥更好的办法?

网友B:
请问铸件用什么方法探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的件,除砂型铸造外,还能有啥更好的办法?

砂铸能达到CT8吗??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砂型铸造的公差是CT9-CT11,CT8恰好是个中间点,不能说一定达不到,但也不是很好说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铸件用什么方法探伤

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铸

精铸 590kg?

网友:
对了,一般砂型铸造是达不到CT8的,但真空消失模似乎可以,你可以考虑一下,只是真空消失模需要一定的产量才行,要不,人家估计不给你做

网友(2013-03-19):
引用 网友C:
精铸

开玩笑,590KG怎么精铸

网友D:
我们厂砂铸要求CT11都没人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厂砂铸要求CT11都没人接

水玻璃砂吧?

树脂砂的话,应该可以有CT10-CT11

网友:
你这说的让我们铸造部的同事情何以堪!

网友:
看来有经验的师傅还是挺多的 ,多看看多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铸件用什么方法探伤

超声波探伤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玻璃砂吧?

树脂砂的话,应该可以有CT10-CT11

水玻璃砂应该也没有问题

网友(2013-05-07):
树脂砂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
消失模铸造能行吗!

网友(2013-10-22):
果断砂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