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3台直流12V直流电机按一定的顺序运行?

楼主(2013-02-06):
怎么让3台直流12V直流电机按一定的顺序运行?  直流电机1运行带动丝杆1运行到指定位置之后,间隔5S直流电机2开始带动丝杠2运行到指定位置后,直流电机3开始运行。。。。
这样的系统怎么设计?系统要求简单(不用PLC);
有没有微型的继电器和位置检测元件啊?
硬件怎么搭配?

网友:
这个不难,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就不细说了。大概告诉你:你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来做,有必要时加个接近开关(或者行程开关)。

网友:
电机电流不大的就用电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接近开关就可以了,具体怎么接线楼主再深入研究下

网友:
如果你会单片机就好了  检测就用触碰开关就行了     成本很低的!   楼主急吗?  需要稳定性特别高吗?  如果不急等放假结束了我们可以做
哈哈

网友:
楼主还没有说清楚,这些丝杆是怎么返回来的,或是有去无回呢

网友:
用行程开关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3-04-17):
单片机成本最低,外加光耦输出及功率驱动元件(三极管、可控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