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电机不转了,请教

楼主(2013-02-07):
今天早上发现空压机电机不转了。好像继电器不能通电,然后用手动强行按着继电器,有电机启动不了的电流声音,给电机施加一个外力,电机就转了!谁能告诉我这个是什么原因?但是检查电机绕组线,是没有问题的。缺项?

网友A:
先检查电源线,保证三相都有,并且是平衡的,

再看接触器的触点,三相都没有问题,接触也没有问题,

剩下就是电机的问题了,大概是某一相有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源线,保证三相都有,并且是平衡的,

再看接触器的触点,三相都没有问题,接触也没有问题,

电源线检查了,没有问题。电机三根线也测了,通的,没有问题。现在怀疑是继电器有问题,不知道继电器输出会不会只有两根线是有电压的,这种情况存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线检查了,没有问题。电机三根线也测了,通的,没有问题。现在怀疑是继电器有问题,不知道继电器输出 ...

基本确定是接触器的问题,把电控箱打开,找到那个接触器,看触头受损情况,小接触器可以自己打磨一下,但寿命也不会再长了,大接触器,就只能换新的了,因为打磨也用不了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确定是接触器的问题,把电控箱打开,找到那个接触器,看触头受损情况,小接触器可以自己打磨一下,但 ...

恩,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直接检查接触器有问题?改怎么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直接检查接触器有问题?改怎么检查。

看触头是否烧损了,烧损了,就会阻抗很大或者不通了,检测这个,厂家有实验台,你自己没法玩,看一下就知道了,找一个有经验的电工,一眼就看懂了,在工厂做维护,这就是经验了,换个新的,马上就没毛病了,就说明是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触头是否烧损了,烧损了,就会阻抗很大或者不通了,检测这个,厂家有实验台,你自己没法玩,看一下就知 ...

好的,谢谢!

网友:
兄弟,以后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强行开机,尤其是直接对接触器进行外力干扰吸合,一是对电机不好(本身接触不好电流大,三相电流平衡不好),二是人身安全没保障。

网友:
接触器有问题的话,有时候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只能拆开检查,照你说的电机 转不起来很有可能缺项是要检查接触器

网友:
接触器如果有问题,拆下电机的三相线,通电使接触器吸合,用表测了接触器的下面的桩头要三相电压平衡。如果不平衡。说明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