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箱体加工

楼主(2013-02-07):
公司最近生产的齿轮箱体,一根轴线两端的孔同轴度一直不好,曾经采用如下方法加工,仍未解决,请各位指点一二:
方法一:用镗床先镗削一面的孔,然后把工作台旋转180°,拿百分表找正孔中心后,加工另一端的孔。结果:同轴度0.2mm;
方法二:用镗床先镗削一面的孔,然后直接把镗刀穿过该孔,去加工对面的孔,工作台不转位。结果:同轴度0.11mm;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两个孔直径一样吗?距离多少?这个用卧加做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孔直径一样吗?距离多少?这个用卧加做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

直径不一样,距离300mm左右。

网友(点评):
两个孔径分别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径不一样,距离300mm左右。

刀杆上支架了吗?第二种方法是可靠的,第一种基本不靠谱。

网友C:
孔径多少?
夹具设计不合理,工艺不合理都会造成加工尺寸不合格。你想让我们分析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杆上支架了吗?第二种方法是可靠的,第一种基本不靠谱。

刀杆没有上支架

网友(点评):
应该用支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径多少?
夹具设计不合理,工艺不合理都会造成加工尺寸不合格。你想让我们分析什么呢?

孔径是180和140,是整体式的箱体,不是剖分式的那种。现在是直接把箱体安装法兰放在工作台上,拿压板压住,进行加工的。如何才能把同轴度提上来呢?

网友:
同轴度0.2mm;
同轴度0.11mm 是怎么测出来的? 数字表? 激光?

网友(点评):
激光同轴度测量仪

网友:
300同心度就差这么多,是机床的问题了

网友:
    机床的问题,镗床主轴低头或者抬头··········我们厂有台机床就是这个问题,也是大型减速箱体,镗出来得孔不同轴,而且是“歪”的,其他机床却没这个问题,叫厂家的人过来精度要调了。主轴深出来1米5,下方打一只表,主轴左边也打只表,然后移动V轴(也就是转台往后拉),我厂里的那台问题落地镗打出了是主轴抬头22丝,主轴平行度是12丝,镗完孔再镗对面的孔肯定是要歪的。

网友(点评):
同一牌子的机床,这台机床以前也没有这个毛病的,都是用同一方法镗孔,就是最近时间才有这个问题,

网友:
夹紧变形。定位点和夹紧点选择不合理。
要是方便的话在3D中进行有限元分析,选择夹紧点。
没有数据现场装夹只能凭经验了

网友:
第一种方法肯定不靠谱,考虑在第二种基础上改进

网友:
在机床的直线轴定位精度和转台的回转精度都比较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以下方案:
在变速箱体上加工一个与孔轴线平行的垂直面做为基面,也可以在工作台上夹紧一个铁块做参照。记下第一个孔到基面的距离;回转工作台后,找到这个基面,再反方向走相同的距离,理论上就是中心了。如果加上一个测头,雷尼绍,波龙,马波斯的等等,可以测量的很准。

第二种方案的话,应该给镗轴加一个助力臂,支撑镗轴用,但看你的孔尺寸相差不大,应该没有空间增加了。

网友:
楼主从以下三点分析1.装夹变形,2.定位不准,工件加工过程中有移位。3.测量不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有怀疑机床主轴问题的,要看机床加工是靠主轴伸缩还是工作台移动,如果是工作台移动,基本不会有问题。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3-03-11):
同轴度0.2mm;同轴度0.11mm 是怎么测出来的?
如果是机床问题可以调节精度,工艺理论上第二种可行,如果时机床问题可以外协找好机床,或者在工艺上也能补救

网友:
你公司用的是什么机床?

网友(2019-08-13):
用第二种方法,上卧加做到几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机床转台精度不够,用表打也只能修正一边 ,无法保证另外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