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钢薄板上附一层耐热的材料作为衬呢?

楼主(2013-02-07):
用砂轮片切割机切割钢材时,让飞出去的铁屑打在一个薄板上,但铁屑太烫,把这个薄板烫成如图的样子,外面是蓝漆,现在被烫黑了。我想在里面加一层耐热的材料,使铁屑打在该耐热材料上。请教可以加什么材料呢?如何让这个材料和薄板固定在一起啊?谁有高见,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烫成这样也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
简单……找638胶水和普通热轧碳钢一块粘上即可。你那块铁板是冷轧板,受不住高温的。

网友A:
做成双层铁板,里外层留点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双层铁板,里外层留点间隙。

这个方法不错啊 嘿嘿

网友:
弄块玻璃纤维织物或者石棉材料盖住就行,用完了还可以拿走,简单又方便。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用AB胶粘块石棉板或者pVC板不就行了?

网友:
找块不用的铁板不就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用AB胶粘块石棉板或者pVC板不就行了?

问问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