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机架如何做烤漆?

楼主(2013-02-07):
现在有一个长宽高5米*2米*3米的方通机架,客户要做烤漆,请问有没有可以做的烤箱?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改用什么油漆工艺?

网友:
自己做一个大的烤漆房,意大利的燃烧机,过滤面,大风机,温度控制系统,都上齐了,就可以,

没有设备,不能玩,玩了也是瞎凑合,

网友:
我的意思,楼主只有一件产品,搞太多东西怕是不合适吧。我建议找个烧砖的窑,现场喷漆后送进砖窑,不能烧得太过,烤得差不多了再拉出来。当然这样肯定没有专业的装备做得好。各位以为如何呢?我进去过砖窑,装这玩意儿没问题,不过不知道楼主附近有没有这东西。

网友:
附近找找做汽车烤漆的,那个烤漆房可以。

网友(2015-03-31):
和客户沟通下喷漆好了。请问楼主机架如何加工的?

网友:
不行就改喷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