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斜齿轮法向齿廓形状是渐开线吗?

楼主(2013-02-08):
请教:斜齿轮法向齿廓形状是渐开线吗?

网友A:
法向,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向,是的

谢谢大侠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在其他论坛中回答过。
从齿形的形成原理来说,斜齿轮的端面齿形为标准的渐开线,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法面各参数,如果从加工角度看,是标准的,但实际的加工齿形是一个近似的渐开线,但在工程使用中,误差可以忽略,所以说如果非要认为是标准的渐开线,也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在其他论坛中回答过。
从齿形的形成原理来说,斜齿轮的端面齿形为标准的渐开线,这是毋庸置疑的 ...

感谢大侠的热心回复,我就想知道法向齿廓理论上是不是渐开线,至于实际加工形状我不怎么关心。
大侠的意思是斜齿轮法向齿廓理论上是标准的渐开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的热心回复,我就想知道法向齿廓理论上是不是渐开线,至于实际加工形状我不怎么关心。
大侠的意 ...

不!我说的是端面一定是标准的渐开线齿形,至于法向是近似的(在工程中可以忽略误差),但在各种计算中我们常用法向参数来计算,

网友(2015-01-06):
端面是标准的渐开线  法向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