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冲压出不同折弯半径的钣金?

楼主(2013-02-08):
是不是通过不同圆角半径的上下模来控制?那是不是每个不同的折弯半径(比如1,2,3MM)都要配一套上下模?那分段模具每个分段都要配几个不同圆角的上下模吗?

非常不解,各位大牛指教啊!

网友A:
你说的基本正确的,要做相应的零件来折,才行的,当然回弹这些就不说了,大概就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基本正确的,要做相应的零件来折,才行的,当然回弹这些就不说了,大概就如图。

那要是用折弯机来折不同半径的钣金,上下模具都是对应不同半径都有一套吗?那么这个半径都有哪些尺寸的呢?

网友(点评):
下模V槽宽按照板厚来选,R角折弯应该是模具以及板厚决定。一般R角不小于板厚,除了刨沟折弯,上模一般刀尖会有R角,折出的R角可能等于或大于刀具尖端R角

网友:
那要看半径的范围.如2楼,模具不打到底钣金就大于90度.

网友:
是的,就像画机械制图,多大的刀模成多大的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