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2-08):
小弟想做怎样的一个东西,  把一个12V的直流电动机想改个发电机,就是在电机主轴上安装一个风叶,利用风能来发电,然后后面直接安装一个12V的LED灯, 也不用带能储存,就是当它转动的越快LED灯就越亮,请问小弟我该怎么改装这个电动机啊?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

网友:
如果楼主用的是12V的永磁直流电机可直接用于发电,不需要改装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直流电机很多种,有很多不能改装
如果是永磁电刷式,可发电,但是不适合带LED,具体原因可研究一下LED的电源要求.

网友:
并励永磁直流电机可以实现,LED不能直接加12V。如果可以加12V直流电,哪内部一定有电源保证为LED稳定供电,外电压变化时LED亮度变化不一定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