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3-02-10):
如图,这个零件怎么加工?切出来的齿非常锋利!

网友:
滚铣出来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干嘛用的?

网友:
怎么滚铣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和铣齿轮一个道理!专用滚铣刀!

网友A:
是齿面还是散热片哦?

楼主:
有没有DIY比较可行的方法?

网友:
这个地方应该是增加摩擦力的吧 要是蜗轮的话 那就是滚齿 滚坏了

楼主:
这不是废品,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塑料镶嵌件,齿是滚出来的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
大家注意看,这个齿不是标准的齿,是2,3个小齿,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间隔,然后再2,3个小齿,以此类推。

网友:
涡轮,没什么好加工的,批量大吗

网友:
搞的散热的东西?

网友:
从外表看,像是铜蜗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注意看,这个齿不是标准的齿,是2,3个小齿,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间隔,然后再2,3个小齿,以此类推。

如果是这样的话,铣或滚齿应该都行,但我估计铣没问题!滚齿就必须挪齿!不知有没有相应的刀具。。。

网友:
很简单的滚铣

网友:
头回见挺新鲜的一个零件

网友:
应该是滚出来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齿面还是散热片哦?

请问大侠你头像图片是什么东西,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这个零件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我怎么看也像废品

网友:
看清点啊/这个不是一个模数的/我想只能用分度头来分度铣.

网友:
肯定是滚出来的,定做一把滚刀就可以了

网友:
坐等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侠你头像图片是什么东西,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只是渲染的图片而已。

网友:
零件看上去是有色金属,应该是比较软,或者是超硬涂层,,只做单件的话建议上加工中心,做批量的话,做专用刀具,和齿轮加工类似,如果是铜件的话,做个专用刀具上车床与滚花类似,圆弧段用数控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