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图定位问题

楼主(2013-02-11):
以底面为精基准,那么以什么为粗基准。以上平面,和中间47的孔定位可行不,只限制5个自由度,还有一个自由度怎么办。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一头雾水

网友A:
呵呵,并不是所有工序都需要完全定位的。所以6个自由度要有选择的限制。

你要考虑清楚需要限制的自由度对加工效果的影响。

比如你要加工底面这个平面,需要限制几个自由度呀,理论上说限制3个就足够了(XY转动,Z移动),另外3个自由度(XY移动,Z转动),对加工平面没有有影响,理论上是不需要限制的。除非你有其他要求,比如要兼顾47孔,比如要兼顾另外的一个要素什么的,才会去选择性的限制一下其他的,否则加工平面限制3个自由度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并不是所有工序都需要完全定位的。所以6个自由度要有选择的限制。

你要考虑清楚需要限制的自由度对 ...

请问前辈,什么样的工件需要限制所有的自由度?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辈,什么样的工件需要限制所有的自由度?谢谢!

呵呵,不是什么样的工件,而是什么样的加工工序吧。

一般说来,简单加工时,与进给方向一致的自由度一般不必限制,有时与切削方向一致的也不需要限制。但要看具体情况。

比如你在轴上铣个键槽,如果是个通槽。那键槽长度方向理论上是不必限制的,如果键槽不通,那就需要限制所有自由度了。

现在复合加工越来越多,一般是需要全部定位的。呵呵。比如钻通孔,单一工序加工时,孔的长度方向可以不限制自由度的,孔的圆周方向的转动也是可以不限制的,即Z轴的转动和移动都不影响该孔的加工,但是你是用加工中心或多孔钻,甚至多面多轴,所有的孔一次加工,你不定位试试,那就要哭了,呵呵。

网友(点评):
行家!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是什么样的工件,而是什么样的加工工序吧。

一般说来,简单加工时,与进给方向一致的自由度一 ...

受教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并不是所有工序都需要完全定位的。所以6个自由度要有选择的限制。

你要考虑清楚需要限制的自由度对 ...

前辈V5

网友C:
楼主说的:精基准和粗基准的概念不准确,应该是用以·设计基准+工艺基准和毛坯的定位基准,这个零件除面加工以外,其余加工都应该是限制6个自由度.你说的直径孔47的公差看不清。如果公差在0.07以下,可以作为工艺基准孔,但是还应该有个孔作为工艺基准孔,可以用该底平面上的6个直径14的沉孔中的一个作为工艺基准孔,再就是大底平面作为工艺基准。这个零件的内腔不加工面可以作为毛坯的定位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精基准和粗基准的概念不准确,应该是用以·设计基准+工艺基准和毛坯的定位基准,这个零件除面加工 ...

加工底面,不能以14的沉孔吧,应该会干涉。

网友:
同意9楼的说法,用底面和两个孔形成两孔一面的定位进行加工

网友:
学院派啊?以底面为基准,那么粗基准肯定是一个表面质量、平面度都过得去的侧面啊,如果是立铣粗基准就是的顶面。有了粗基准才可以加工出基准面。不是所有的自由度都需要限制的,根据实际情况,有时候要采用过定位的,比如大型工件。

网友:
是单件还是批量,一般加工方法,观察毛坯余量分配是否均匀,是否变形,决定是否要划线分配加工余量,如果都好了,加工底面及孔,可以以47孔及一销孔定位,也可以自己加工时铣出侧面一段边做为下面加工的辅助基准,来定位,试零件来定,一般,两孔定位就可以了,单件是才无法做基准时才要做辅助基准,接下来自动加工自己应该清楚

网友:
比如你要加工底面这个平面,需要限制几个自由度呀,理论上说限制3个就足够了(XY转动,Z移动),另外3个自由度(XY移动,Z转动),对加工平面没有有影响,理论上是不需要限制的。除非你有其他要求,比如要兼顾47孔,比如要兼顾另外的一个要素什么的,才会去选择性的限制一下其他的,否则加工平面限制3个自由度足够了。

网友:
铸件的粗基准基本上以成品的最精确部位为准,但有个前提就是加工余量。
选粗基准时一般先将毛坯底面以三等高点支起,以此检测毛坯需要加工位置的相关尺寸,确认各个位置是否有加工余量,一些精度高的孔需要特别注意。
如果发现有部位无法加工,则调节三等高点,以别的基准尺寸为准,再次测量,看是否能得到全部加工点都有余量。

所以对铸件选粗基准没有一定性,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
最好知道是怎么用的就好掌握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