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设计中的proe建模

楼主(2013-02-11):
想像从事工业设计的同志请教一下。
1 在一个产品设计的案例中,需不需要用到proe。
2proe曲面建模的数据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塑料件为例,工业设计做好外形,然后做结构设计,其次做注塑性仿真,最后开模,这些都得用pro/ea或SW。
 ...

明白了

网友:
对于工业设计过程中工程软件的应用,在不同的行业领域和不同的地域企业里有很大不同。先说国外的,国外设计师基本上不会proe之类的软件,在工作中也不需要会用,专职做设计就可以了,效果图加上外形的简单cad就可以了,会有专门建模的工程师来完成建模。其中曲面的数据通常来自于模型,这跟研发流程有关系,在设计的中间阶段会有许多的实体模型,经过休整、完善的模型通过扫描来取的曲面数据。国内的研发流程通常是先数据模型再实物手板,而且要求设计师来做表面模型,很多公司会要求设计师来参与建模。
曲面建模的数据在国外通常来自于实体模型,国内通常来自与设计师的想象,因为国内设计流程通常较短,尤其是实体验证修改这个环节比较不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