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外协加工需要提供哪些参数?

楼主(2013-02-11):
如题,做的东西需要弹簧,没有设计过,哪位能说说外协加工弹簧需要提供哪些参数?一般哪些参数是默认的?我用的是几十N的小弹簧,压缩弹簧。谁能提供个方向?在此谢过!

网友A:
基本上你要提供载荷,线径,圈数,内径或外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你要提供载荷,线径,圈数,内径或外径,

一般需要提供材料吗?一般都有哪几种材料?

网友:
长见的就是弹簧钢或是JIS标准的SWP材质,关键是热处理工艺。国内用量少的话也很难订货的,要不就是订到了寿命也不怎么样。通常我们都是在倍通和上海春名采购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你确定你需要的弹簧找不到合适的吗?这个要定制成本和交期都比较麻烦吧

网友C:
优采购标准螺旋弹簧,除非你规格特殊或者结构上有特殊要求,才去订购

根据你目前所述,我认为直接去五金商店购买弹簧即可满足你的使用要求了

一般五金商店买来的弹簧都比较长,你是十几牛的短弹簧的话,买来剪断,两端磨平即可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采购标准螺旋弹簧,除非你规格特殊或者结构上有特殊要求,才去订购

根据你目前所述,我认为直接去五金 ...

买来的弹簧怎么估计出剪切的长度呢?  在此谢过  !

网友D:
这个包括弹簧圈数,总长度。中径大小,材料直径,材料,热处理,必要时还要提供压缩量(载荷大小)
如果你是几十牛的话,材料可以按照弹簧碳素钢丝进行计算,
热处理一般要有HRC60-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你确定你需要的弹簧找不到合适的吗?这个要定制成本和交期都比较麻烦吧

请问一般定做的周期多长呢?   几十个的小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包括弹簧圈数,总长度。中径大小,材料直径,材料,热处理,必要时还要提供压缩量(载荷大小)
如果你 ...

多谢! 还想问问  一般小弹簧不会发生断裂吧?  一般想知道能不能断裂要计算什么呢?

网友(点评):
断裂要看你的载荷及工况?这都要通过计算得出!

网友(点评):
这个还不会计算…… 还是先看点基础的书再和大侠讨论吧

网友:
数据!要一定的数据呀!等待中!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你要提供载荷,线径,圈数,内径或外径,

能上个图吗?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