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质合金刀具的刀柄的粗糙度对夹持力的影响的疑问

楼主(2013-02-12):
突然想说点什么,以前一直有个疑问
见过的硬质合金的刀具,发现各个厂家对 刀柄的粗糙度  要求不一样呢,
见过一支山高公司旗下子公司jabro公司的一款D5球刀,刀柄几乎像镜子一样‘亮’
估计要是平面的话,可以当镜子。还有一款是OSG的 D25的铣刀,粗糙度就没那么好了,
哈尼塔的 D8球刀也是如此,到底是 粗糙度好夹持力大,还是稍微“糙” 一点夹持力好,
请教了一个 同事,他说,像镜面一样的话,接触面积大,是’面‘接触,
要是'糙‘一点的话是’点‘接触,单位面积上的压强会大一些
具体是哪一种情况 比较好,他也说不清了。
就是想问问 大家 具体的区别,  希望大家 都来说说,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山高  OSG   有2张图,
第一张是类似山高刀柄的粗糙度,第2张是以前自己拍的,OSG的。

网友:
基本可以肯定的光滑的好。粗糙的压强大了,实际的摩擦力也就作用在几个小点上,扭矩力量一大,破坏的就是刀柄了。

  另外,我家的制动鼓表面粗糙度是要求Ra1.6,粗糙度在1.7的都算次品。道理相同的吧。

网友:
刀柄的粗糙度越高越好是好无疑问的,但与夹持力的强弱最有关的是硬度。我厂原来的自制刀具硬质合金的多用45钢做柄,不淬火,四面都用平磨摸过的,也就是粗糙度到0.8,最低也到1.6。高速钢刀和麻花钻之类都用焊接刀柄,也是磨过的,对防止打滑和节省稀有金属资源很有效。不过,为了降低制造成本,现在这种工艺已很少用了。

网友A:
我觉得刀柄的粗糙度比不上直径公差重要。比如液压刀柄一般都是推荐使用h7及以下公差的柄,而没说要使用Ra0.4以下的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刀柄的粗糙度比不上直径公差重要。比如液压刀柄一般都是推荐使用h7及以下公差的柄,而没说要使用Ra0. ...

嗯 嗯

网友:
就楼主的唯一论点而言,仅仅是讨论粗糙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其他条件均等的状态下。
  如果把全部条件逐一变更,估计可以写篇博士论文出来,但那就与楼主的题目不一致了。

网友:
我认为楼主要表示的是表面粗糙度高的加持牢固,或者是表面粗糙度低的加持牢固。对于这个问题。本人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表面光洁度越高的配合,越需要配上高强度咬合力才可以发挥其不动声色的特点。具体0.8的光洁度需要配合多大的咬合力才可以发挥出不动效果就不是本人初中毕业生能计算的东西了。对于表面粗糙度不高的配合,对咬合力不需要太大的要求就可以实现锁定。但锁定力有限,即便增加咬合力,锁定力也不能
明显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