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弓箭的弓弦一般是什么材料?一般的弓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拉开?

楼主(2013-02-12):
做的东西可能用到弓弦  因为有弹力  还可以随意弯曲  哪位大侠知道的说说  谢谢

网友A:
弓弦是没有弹性的,弓才有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弓弦是没有弹性的,弓才有弹性

弓弦真的有弹性,还是弹簧钢做的。
弓的大小按磅算的,按人力量大小分为30-120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弓弦是没有弹性的,弓才有弹性

那弩机呢?

网友:
说的都有一定道理!

网友B:
记得小时侯见过弹棉花用的机器,感觉它的弦是有弹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小时侯见过弹棉花用的机器,感觉它的弦是有弹性的.

力量大吗?

网友:
听说是牛筋,未曾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