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节来社区,好比鱼肉夹粗粮,健康之道也

楼主(2013-02-12):
直线电机带动活塞推动水平流体回路周期性运动。
水平回路中有两个单向阀。这两个阀不同时打开。阀开合的动力是作用在阀两端的压差。
流体回路、元件及循环方向见下图。
A为活塞,B为阀1,C、D为调节装置,E为加液口,F为阀2。
流体循环方向为ABCDEFA。
E对大气开放,开放口径为3mm。
C和D为竖管,下部为液体,和回路连通;上部为空气,有三通实现密闭(工作状态下)和调节。
C和D的管径不同,C约为30mm,D约为50mm。
此设备的目的是测量阀1的跨阀压差和流量。为使设备运转,首先需要使阀1前后的压力曲线符合要求。
阀1前后的压力曲线见下图。
怎样调节使压力曲线符合要求?需要用到流体力学中的哪些理论?
谢谢!

网友A:
不懂液压,从门外汉的角度随便侃侃对过程的理解,顺祝兄弟新年快乐。

我把这图分为俩部分,一个是阀1前的活塞,一个是阀1后的调节系统。

看曲线这意思,在开始阶段心室压不变,脉压类似线性递增,在0.1s时与心室压一致并随其变化(此时调节系统全部打开),在0.3s时调节系统开始起作用,并且使脉压类似线性递减,在0.4s时有一个缓冲后重新以类似线性递增至0.6s,然后保持不变。

调节系统和活塞动作之间联动,如果是我这种什么都不懂的家伙,会将这几条曲线分段成几个比较好处理的函数(比如心室压为f(x),调节系统为g(x)),设立好区间并找出这俩的联系就行了。

这样大方向定下来,剩下的就是调节系统(C、D、E、F以及管道)内部零件的配置,来实现之前算出来的效果。

网友:
看标题本想来喷两句
进来一看还是有内容的,支持~

楼主:
谢谢两位捧场!先祝蛇年大吉!
曲线来自临床,为典型曲线。设备加被测样品需要实现这个曲线。
判断符合曲线的标准目前未知。
压力检测机构目前瘫痪。
我会继续报道和请教。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液压,从门外汉的角度随便侃侃对过程的理解,顺祝兄弟新年快乐。

我把这图分为俩部分,一个是阀1前的 ...

设备的情况,技术和非技术方面,目前所知都很少。
目前的想法是先恢复到设备的历史最好水平。
调节手段是通过打气调节液位及压力。
谢谢兄弟的热情!您擅长的是焊接,我知道。
这个东西,我刚玩没几个月,一起学习吧。

网友(点评):
持续关注中。。。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