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装油管接头的地方用什么密封胶取代生料带?

楼主(2013-02-12):
本人做液压非标设备的,安装工在安装油缸油管时用的是生料带密封,效果不好,请问各位前辈,有什么密码胶可以取代生料带,注明:油缸压力为20MPA,小弟在这里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密封胶和生胶带同时使用

网友A:
577螺纹密封胶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577螺纹密封胶

请教兄弟: 有相关的的胶样本么?或者胶接手册

网友:
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市场上,没有太好的胶,密封螺纹的效果都不是太好,端面密封吧!

网友:
有一种液态生料带不错,有高强度型的,可以了解下

网友(2014-09-29):
用我们公司的厌氧胶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