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件展开图

楼主(2013-02-12):
各位大侠:扭曲后的钢箱梁,sw能出板件的展开图吗?

网友A:
怎么扭,你不先说工艺过程,让别人直接说结果,大过年也不能这样。

网友:
要你的具体要求  才可以判断

网友:
说说具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扭,你不先说工艺过程,让别人直接说结果,大过年也不能这样。

抱歉!箱型柱子(600*450*16),长9米。先将两端截面相对扭转90度,再沿长度方向弯曲,弯曲半径是12米。车间要下料图。用sw建模,但不会展开。恳请大侠帮忙!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貌似sw钣金对付复杂曲面展开不行。三维图是可以画出来的

网友(点评):
工艺上不可展开的曲面,强行展开也没什么意义。因为不符合工艺实际。

网友(2013-05-13):
箱梁结构?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