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帮看下这种拐角比较快的处理办法。

楼主(2013-02-12):
图上红箭头的地方,材料是铸钢毛胚回火处理,加工量单边3个左右。请老师指点加工路线,用什么样的刀片,设备是沈阳数控6150四工位。我目前加工用的是自己焊接的YT5的合金刀,我想知道要是老师你加工的话,拐角是怎么处理的。谢谢指点。

网友:
图画成这样真奇葩,

网友:
50的铣刀,普铣就搞定,数控浪费啊!!

网友:
帮楼主说明下 是车床CNC6150
用 3个角 刀尖80度的WM型号的 钻石 等一线品牌的就可以了

网友:
用普通立铣刀就行啦

网友:
锻造毛坯然后铣或刨

网友:
楼主不是学机械的吧,尺寸标成这样,看着都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