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心维护一下米其林快动机用平口钳高清照片(我用磨头给导轨付挖了浅储油槽坑)

楼主(2013-02-13):
大家仔细看看,那个导轨贴合活动副的蛇形坑槽了吗。那是我划上去的,上2面,左右2免,压板2面一共6个面我都划上蛇形纹,也就画了2分钟时间,我是用气动磨笔装上合金旋转锉,也就是那个灯笼辣椒形状的头几分钟划好的。每条蛇形纹都打在面里面,不要划出边际,这样黄油脂就不会泄漏出去,尘埃也不会跑进槽坑里。来的时候这台平口钳锈死了,我用铜丝刷打磨了一下,现在活动顺滑。可惜缺了一付钳口,真是很遗憾,后来找了南京的平口钳的钳口还摆不上,钳口不够宽,两个锁固孔也偏差,算了以后再做一付吧。
这个机用平口钳有几个有点,首先铸件强度超高,非常结实,耐撞击的铸件。到底是铸铁还是铸钢不知道,没有光谱仪。但是绝对不是一般低档铸铁。丝杠是30毫米(目测)的梯形丝杠。导程很小,估计在3-4毫米间(目测),活灵梯形螺母与丝杠的啮合距离不算长,3厘米多点(目测)。所以即使螺母不是很长但是也能实现回差很小,导程小的丝杠通常比导程大的回差更加容易控制住,所以这样的丝杠与螺母啮合稳定性很好,钳口夹持力度会很不错的。这颗活灵也是铸造铁合金的,不是铜合金类的。这样使用铸造铁合金的活灵可以承受比一般铜合金活灵更加大的负荷。铜合金活灵虽然能大大降低磨损速率,但是我拆卸过成百上千的梯形螺母,铜梯形螺母与丝杠相互共同磨损的现象还是极其普遍的。铜螺母承受了很大的挤压力造成延展性卷口的出现。

这个不是液压虎钳的,是丝杠与螺母配合的,挺简单的,但是丝杠安装位置消回差又有点复杂,使用一颗轴承里标准的滚柱型滚子,大小估摸在Φ20X30毫米,滚柱的两端与两个窝孔滑动式转动来降低摩擦系数,丝杠另一头与安装座内还有两道碟簧(非波形垫圈)消除串动间隙的。

网友:
是液压的吧

网友(点评):
你没看那不有丝杆吗?快速丝杆母配置横棘轮自锁装置。液压虎钳有油缸外置手动泵。

网友(点评):
兄弟,不懂就不要瞎说,有内置液压的,我们用过就知道的

网友(点评):
不是液压的,就是丝杠与螺母配合的,简单的,丝杠安装位置消回差使用一颗轴承里的大滚柱与两个碟簧消除传动间隙的。

网友(点评):
哈哈……!肚皮都笑疼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液压增力机虎钳

网友(点评):
这个一滴液压油也没有哦,液压虎钳我这边多的是,见得多了,这个只有润滑脂没有液压油的哦,别瞎猜了。

网友(点评):
树大友过年好;请您在楼下再发点液压虎钳、快换虎钳图片,请盲者见识一下。谢谢……

网友:
看着缺了一付钳口,真是很遗憾

网友A:
夹持宽度多少啊?前年去米思米买了个小台钳,一个就是三四百。才可以夹一百五不到,还是个轻型虎钳,上不了重切,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持宽度多少啊?前年去米思米买了个小台钳,一个就是三四百。才可以夹一百五不到,还是个轻型虎钳,上不了 ...

油压倍力的是很贵的,你买内藏式的油压虎钳就好了,开口300 6寸的台湾产的大概2500左右。米其林的在台湾牌子里算贵的,质量和其他牌子说实话没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
不就一个外国的虎钳子吗?有啥可评论的  这东西和中国60年代的差不多  只是改革开放后 多偷工减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