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包车后轮结构大揭秘

楼主(2013-02-13):
黄包车在转向的时候后轮不会是在一根轴上吧?
没用到差速器那样的结构,如何实现转弯的呢?
这个结构一定很简单、大家都来说两句吧 ,新年快乐!

补充内容 (2013-2-14 14:46):
谢谢哦。其实我说的是那种脚踩的三轮车,链条式的,是考后轮驱动的。这两个后轮是不在一跟轴上的吧?

网友A:
你想的太多了,两个轮子是可以自由转动的,就是一根轴两边装上轴承,车子靠人拉不是轮胎驱动的,不需要差速器,脚蹬三轮是只有一个轮子驱动,也没有两边轮子驱动不均的问题

网友(点评):
说的( ⊙ o ⊙ )! 楼上的想的太多了,呵呵

网友(点评):
我骑过三轮车哦~

网友(点评):
呵呵,是啊,不是后轮驱动的

网友(点评):
高手,说的挺透彻的

网友:
呵呵,楼上说的对。楼主想多了。

网友(点评):
谢谢哦。其实我说的是那种脚踩的三轮车,链条式的,是考后轮驱动的。这两个后轮是不在一跟轴上的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是一个轮子作为驱动,另一个轮子绕定轴转动,如果这个轮子掉进沟里了,那不就没法了,踩链轮的话车子只能绕一点转动啦,是不是?

网友(点评):
三轮车的两个后轮是在同一条轴线上的两根半轴上,一个是驱动轮,另一个是自由转动的随动轮。你找个三轮车掀起来看看就明白了。呵呵,用手转转两个轮子就感觉出区别了。

网友(点评):
我要哪天找个三轮反过来试试

网友:
两个轮子之中有一个是同轴固定在一起的!另一个轮子是相对于轴转动的

网友(点评):
不用单向轴承?

网友:
楼主已经产生思维定式了,多虑了!
  祝所有机械人都研究身边的东西,都有所收获!
   楼主新年快乐!

网友:
哈哈
这个肯定很复杂,没有电源,纯机械的;应该是高级别的托森限滑差速器,防止一个轱辘掉沟里另一个轱辘丢失驱动力,嗯还应该有机械式的动防锁死系统。

网友:
两轮子都套在轴承上,各自独立转动。没有驱动轮,也无需差速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的太多了,两个轮子是可以自由转动的,就是一根轴两边装上轴承,车子靠人拉不是轮胎驱动的,不需要差速 ...

谢谢哦。其实我说的是那种脚踩的三轮车,链条式的,是考后轮驱动的。这两个后轮是不在一跟轴上的吧?

网友(点评):
后轮是在一根轴上的,你骑过就知道了,转弯不能太快就可能翻了.

网友:
想的太多,太复杂了。[/

网友B:
恭喜楼主荣获中国专家光荣称号:专门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一般脚踏三轮车大都是左后轮为死轮,右后轮是自由轮

网友:
邻居家老爷爷骑的三轮车 就是10楼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自行车样的超越离合器,没问题

网友:
真是个苦孩子,是小时候没骑过三轮童车呢还是你根本不懂观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哦。其实我说的是那种脚踩的三轮车,链条式的,是考后轮驱动的。这两个后轮是不在一跟轴上的吧?

不在一个轴上,就像现在电动三轮车一样,电机在右侧轮上,而不是两个轮上都有

网友:
楼主小时候肯定没玩过三轮车O(∩_∩)O哈哈~

网友:
学习呀,好帖了

不是每个人都会观察到三轮车

网友:
我小时候骑三轮,就是因为不知道三轮会自动转向,出了“车祸”,掉了一个指甲。当时还以为是三轮的质量低劣。现在才明白原因。

网友:
靠轮子自身就能转身 LZ想多了

网友:
我建议楼主可以去街上,有许多三轮车可以看看。其实三轮车的传动还是值得学学。链条传动带动后链轮,中轴链轮直径稍大一些,所以启动时有些费力,有的三轮后面有两个链轮和一个导向轮,作用是当上坡时可以反向蹬,省力装置。另外左拐和右拐的感觉不同,原因是骑行时左手侧为传动,右手侧为从动轮。

网友:
楼主应该找个车子看看就明白了,实在简单

网友:
真不用想那么多,没有差速器的!呵呵!

网友:
过去农村的那种平板车,两个轮子各是各的,都是半轴,可以插进去,拔出来

网友:
想太多了就复杂了,多接触生活实际才是真谛啊

网友:
想的太多啦

网友:
一看就是城里的人没玩过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说是问得好!但是,其实解决起来很简单:在低速状态,差速的数值很小,什么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有句话,拖裤子放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荣获中国专家光荣称号:专门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一般脚踏三轮车大都是左后轮为死轮 ...

小的时候总骑三轮车,从没有注意左后轮是死的,看来注意观察很重要呀。总以为两个后轮都是活的,靠重力和摩擦了行走的。

网友:
确实如10楼所说,一侧轮子是死轮,一侧轮子是自由轮。不过从动链轮也就是俗称的飞轮,具有单向轴承的功能。所以在下坡的时候不会带动脚蹬子转。至于一个轮子被架空的问题,对于三轮车基本上是不会出现的,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卡住了。三点支撑结构是不会出现一轮悬空的,这是一个自由度的问题。

网友:
实际上脚蹬三轮就是一个驱动轮,吧那个轮抬起来他就不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