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为什么会运行不爽?

楼主(2013-02-13):
我觉得机子配置很高了,一代I5,4G内存,也有1G独显,不过软件在打开大型装配体时还是不爽,有时候还工作一半提示内存不足,只能关掉软件重开,不过我看见内存还有很多啊,虚拟内存我也设置的很高,xp的系统,软件盗版的

网友A:
这配置也算高?玩一些大型游戏都勉强,如果专门作图的话建议搞个图形工作站,系统是多少位的?32位的系统只能用到3G多一点,内存再大也用不了,再说4G现在也不算大了,我的笔记本都是8G的内存

网友:
i3   集显    分别运行破衣5.0 ,solidwork2011。    表示破衣一切畅通,装配,仿真等嗖嗖的

网友B:
最好是用64位专业版操作系统,16G内存,志强CPU,专业图形显卡。(丽台或兰宝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也算高?玩一些大型游戏都勉强,如果专门作图的话建议搞个图形工作站,系统是多少位的?32位的系统只能用到3G多一点,内存再大也用不了,再说4G现在也不算大了,我的笔记本都是8G的内存

问题是内存都没用完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你们意思是配置不够???还是说本身软体不行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C:
笑死人了,你竟然以为32位的操作系统能用上4G内存。

网友D:
32位系统。单个进程上限 2G 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位系统。单个进程上限 2G 内存

这一点我还不知道,你意思是说要换64bit系统是吧,xp有64bit的??你用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笑死人了,你竟然以为32位的操作系统能用上4G内存。

我知道32位的只能识别3.25G,不过我认为那一点识别不到的内存不是关键,你用64位的xp??

网友:
等待满意答案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一点我还不知道,你意思是说要换64bit系统是吧,xp有64bit的??你用什么系统??

公司用都是戴尔的工作站。 我个人用WIN7 64位 的系统  双显卡 8G内存  也配置一般 。如果只是一般建模或者装配体零件不多的情况运行没有什么关系。过于复杂的大装配体操作就有些卡了,分析就更加不行了。我笔记本 虽然也安装了SW 但是只是 偶尔用用。 我认为SW运行的是否流畅不仅仅是操作系统版本的关系吧!SW2013不支持XP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用都是戴尔的工作站。 我个人用WIN7 64位 的系统  双显卡 8G内存  也配置一般 。如果只是一般建模或者 ...

配置很变态了,这都搞不定大型装配体的话没办法了,我也想用win7 64bit,担心跟其他些软件不兼容,有些软件太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用64位专业版操作系统,16G内存,志强CPU,专业图形显卡。(丽台或兰宝石)

配置有点高啊,现在4G的内存打开个二级减速器就有点卡了。

网友:
单个32位程序使用内存最多2.X G吧
升级x64吧

网友:
xp只能找到3g的内存 这个观点我支持!

网友:
SW是比较吃硬件。显卡要好,看GPU内核的型号和显存带宽,其次才是显存。

网友(点评):
sw我感觉比UG要好~UG吃硬件更加厉害~

网友:
用sw痛苦的就是这一点,大的装配图都很慢,还经常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用64位专业版操作系统,16G内存,志强CPU,专业图形显卡。(丽台或兰宝石)

楼主可以试一试

网友:
升级内存,用win7 64位。
我的也是笔记本,1代i5,4G,GT310M独显。原先运行sW2010还可以,也会出现内存不足的问题。
公司其他HP工作站,4G内存,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年前,把内存全部升级到8G,win7 64位,正版SW2012。工作站至今未出现内存不足问题,8G用不完了。
我的笔记本运行2012比2010要慢,其他没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我换了也有几家公司了,各种配置都用过,同样的配置把内存提到8G,换64位操作系统可以有效解决内存不足问题,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