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角度怎么测量比较好呢?

楼主(2013-02-13):
请问想这种要求相对较严格的角度怎么测量比较好呢?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可以在数控车床上车出一个塞规进行测量,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望指正

网友(点评):
有批量是可以这样的,如果没有还是角度尺吧。

网友(点评):
光滑量规的设计应该有规范吧!?它对材质、硬度、粗糙度都有要求!怎么能随便车一个就行呢!? 测量的是一度的公差!我不知道歪歪大侠要怎么设计塞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可以在数控车床上车出一个塞规进行测量,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望指正

实在不理解怎么用塞规?

网友B:
专门量具,有德国DIATEST内锥孔端面直径量规 IKT可用来对内锥孔端面直径实施准确快速测量,特别适用于螺钉沉孔、各类中心孔、锥孔以及各种槽的倒角、皮带轮架等,由于所配指示表为函数表,可直接读数。 根据锥孔角度的不同,IKT测头锥面角度有60º、90º和127º三种。DIATEST还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特别开发各种专用量具 。

自制量具,如下,锥柄塞规,校对环规,百分表(分度值0.001mm),测量L2的距离(依照DIN69063)和圆锥直径d2 ,用校对环规,锥柄塞规和百分表置零位(0.00),被测量的HSK主轴与调整零位的锥柄塞规和百分表的数据相比较。

网友(点评):
谢谢扫街大侠! 扫街大侠果然对量具有研究,但是我看您所列的量具好像是锥孔直径量规!我想问一下就是上图的锥度测量?不知有何见解?

网友(点评):
长知识呀

网友(点评):
抢我饭碗

网友(点评):
还是没看懂,呵呵

网友(点评):
也是没看懂

网友(点评):
张见识了

网友(点评):
受教了。批量检查用线切割割个止和通的,对着看光线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门量具,有德国DIATEST内锥孔端面直径量规 IKT可用来对内锥孔端面直径实施准确快速测量,特别适用于螺钉沉 ...

谢谢扫街大侠!
扫街大侠果然对量具有研究,但是我看您所列的量具好像是锥孔直径量规!我想问一下就是上图的锥度测量?不知有何见解?

网友:
扫街大侠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就跟那个口部检具一样用啊,1E2554的口部不是也有角度吗,就跟扫街大侠的差不多

网友:
就60°完事呗。。。设计成59.5°,理由很充分啊?

网友:
 59.5是最好的,因为受力边缘会微量 变形,加大角度的缘故 ,接触会更加合理 贴合更加好

网友(点评):
真的吗 受教了

网友:
这个需要专门的形状测定仪才能测得准。因为那个锥面要求比较高,是密封面,角度公差只有正负半度。

网友:
上三次元吧!

网友(点评):
现在是三坐标测的!效率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可以在数控车床上车出一个塞规进行测量,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望指正

谢谢指正

网友:
用轮廓度仪

网友:
本人较笨,没看明白扫街大侠那个检具原理,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用轮郭仪啊

网友:
用轮廓仪就可以检测

网友:
万能角度尺
   二维显像仪

网友:
锥度量规有国家标准的
带表锥度规都是把锥度转换为高度或直径变化了,就类似倒角规一样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可以在数控车床上车出一个塞规进行测量,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望指正

塞规不是干这个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门量具,有德国DIATEST内锥孔端面直径量规 IKT可用来对内锥孔端面直径实施准确快速测量,特别适用于螺钉沉 ...

还有这种量具,长见识了。。。

网友:
高手真是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