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力学之迁移加速度

楼主(2013-02-14):
流体力学把加速度对时空求导,分别得到当地加速度(即时变加速度)和位变加速度(即迁移加速度)。
时变加速度很容易理解,高中物理就开始讲了。
迁移加速度怎么理解?
盼热情的大侠赐教!先祝新年大吉!

网友:
流体力学学了两年多,只接触到k-e模型,CFD太抽象了,俺觉得照着公式会编程就行。

网友:
过年的时候人好少啊!呵呵兄弟乱说一下,不对之处请别见笑,
您说的当地加速度感觉就好像是磁场中的一点磁感强度,任何一个粒子(带电荷都一样多)飞到那点上了,受到的力都只与那点坐标有关,传感器盯住的的是那个”位置“;
而位变加速度就好像是一小团”液滴“经过不同时间、穿过空间一系列点,所具有的不同的速度、加速度变化过程,传感器盯住的是那一小团的”动量“。

楼主:
谢两位!继续听讲,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