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6.0的文件怎么用UG5.0打开

楼主(2013-02-14):
UG6.0的文件怎么用UG5.0打开,问题如上,盼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转成stp或者igs,不然低版本是打不开高版本的文件的!

网友:
请社区的朋友帮你转成低版本的...

网友:
其实转换成中间格式的文件也是有技巧的。ug对ug转成parasolid格式比较好,因为这个是他公司建模的内核,但是对其他软件有时候会有个1000倍的单位误差。(我试过AIP,proe,和SW)所以这时候就推荐转成stp格式好一些。
如果是AIP的话就简单了,因为这个软件可以直接打开ug和proe的文件。
有时候没有ug又想打开ug的prt文件就可以用AIP转一道。可以转成X_T的。
根据我的经验很多软件输出的igs格式文件都会有实体变成片体的情况发生,所以这个格式不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