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光洁度要求难以达到,广东有此类专做抛光的厂家么?

楼主(2013-02-15):
工件(光轴)研磨都达不到图示光洁度要求,由于工件做过热处理,硬度高,拿去洗磨抛光都不成..

是否可以精磨后再用那种布轮加磨料做精密抛光达到此光洁度要求,或者用化学抛光做到光洁度....

主要是那个Rmr要求达不到,其它的研磨后都可以达到...

想问一下大家在广东省有没有此类专做抛光的厂家信息介绍?

网友:
干机加的表示看不懂要求,5555555

网友:
用砂条抛光机或砂带抛光机就解决了。
这个指标严重影响寿命。

网友A:
没有专业的抛光厂家,因加工件多种多样,用布轮抛光,应该可以实现镜面,依靠自己的设备做一个简单的工装就可以,要的是功夫

楼主(2013-03-28):
引用 网友A:
没有专业的抛光厂家,因加工件多种多样,用布轮抛光,应该可以实现镜面,依靠自己的设备做一个简单的工装就 ...

好的!谢谢!

网友:
  你这页顶楼不是就是   镜面加工么    广告做到家门口了。。你还发帖问 。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和大家说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和大家说一下吧。

用布轮加抛光蜡,在一般的抛光机器上抛就可以了..

网友:
给轴抛光,我以前是用水砂纸。轴的转速要快,至少1000转以上。3000转最好。用120#240#400#800#1000#一道一道带水砂。可以出镜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