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好,求解图纸注释含义

楼主(2013-02-16):
此为部分剖放大图,
图中红线标注的意思是?

网友A:
百度了一下,
是意大利语和英语对照,
CHiave/ScrewWrench 6.4是扳手开口度6.4mm,
easgono/Hexagon是六边形的意思,
大概是六角螺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
是意大利语和英语对照,
CHiave/ScrewWrench 6.4是扳手开口度6.4mm,

的确是意大利语和英语
此图应该是在厚1.5的板金上装一个圆柱状的东西,
两个物体,为何剖面线都是一致的?
此处是内六角圆柱吗?
还是装配时,接触面就是外六角面?外六角打沉孔的很少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意大利语和英语
此图应该是在厚1.5的板金上装一个圆柱状的东西,
两个物体,为何剖面线都是一致的? ...

应该是图纸画的不太规范,两个零件剖面线一样了,柱状零件头部应该是六角头的,装在板的六角沉孔内,不敢确定....楼主不能把完整的图纸发上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
是意大利语和英语对照,
CHiave/ScrewWrench 6.4是扳手开口度6.4mm,

太有才了。。。

网友B:
是M3六角拉铆螺母

网友C:
这是六角头压铆柱形螺母,在零件序号栏有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M3六角拉铆螺母

底孔是六角的还是圆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六角头压铆柱形螺母,在零件序号栏有型号

底孔是六角的还是圆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M3六角拉铆螺母

是六角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底孔是六角的还是圆形的?

圆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圆孔

我们这边图纸SW是六角孔啊!敢问兄台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图纸SW是六角孔啊!敢问兄台这是为什么?

有实物照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图纸SW是六角孔啊!敢问兄台这是为什么?

这个螺母是压进板材的,加工前是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