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和形位公差的标注的地方

楼主(2013-02-16):
在一张图纸中粗糙度和形位公差应该标注在什么位置

网友A:
      您问得太笼统了。没法予以解答。

网友:
看下制图标准,或者贴图,大家好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问得太笼统了。没法予以解答。

就是在制图的时候粗糙度的符号跟形位公差应该标注在什么地方,是应该在尺寸线上还是在图形上

网友:
零件轮廓线上或者轮廓线的延长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