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0mmHg流体压力检测装置怎么标定?

楼主(2013-02-16):
要做一个0-300mmHg流体压力的检测装置,精度+-2mmHg。
标定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有作压力标定的社友吗?能否给个建议?
自己做需要什么条件?权威部门的费用和周期怎样?

网友A:
可以采用±200mm长的U型压力计,管内加注水银(详细见图),该简易装置精度可达±0.5mmH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200mm长的U型压力计,管内加注水银(详细见图),该简易装置精度可达±0.5mmHG。

首先表示谢谢!
这是用气压标定液压检测装置。是行业通行做法吗?

网友A:
如果让省级计检部门标定估计费用在3000左右,让市县级计检部门标定估计费用在1500左右,但我认为他们只是有资质,标定结果不一点精确(责任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让省级计检部门标定估计费用在3000左右,让市县级计检部门标定估计费用在1500左右,但我认为他们只是有 ...

这种压力计带水银吗?

网友A:
水银需要自己加注,加注时要特别小心,不要溢出在外,否则会产生水银蒸汽危害身体健康。行业普遍采用这种方法来标定,如采用液体标定也可以,因为液体与水银的分界处明显,只要保证水银上面的高度(即液体高度)与被标定仪器上面的液体高度保持一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银需要自己加注,加注时要特别小心,不要溢出在外,否则会产生水银蒸汽危害身体健康。行业普遍采用这种方 ...

谢谢您!
如果用来检测动态压力,又该怎么标定?

网友A:
压力标定都差不多,区别在动态压力反映的是瞬间值,可采用进口动态压力传感器来进行,精度±0.2%,要1万多/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标定都差不多,区别在动态压力反映的是瞬间值,可采用进口动态压力传感器来进行,精度±0.2%,要1万多/ ...

陕西创威的压力表能代替您说的进口动态压力传感器吗?
这个网页显示的精度还可以——
http://www.hx17.com/plus/view.php?aid=75

网友(点评):
不行,这类表达不到动态测量要求。要美国进口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标定都差不多,区别在动态压力反映的是瞬间值,可采用进口动态压力传感器来进行,精度±0.2%,要1万多/ ...

前辈您好!
其实我有两个方面的检测,一是静态,一是动态。
静态检测范围为0~200mmHg,误差+-2mmHg(标准要求的)。
动态检测频率在100Hz以内,范围在0~200mmHg以内。
目前有不完整的压力检测系统,静态和动态我想问题不大,关键是准确性如何不知道。
想确定一下他的准确性。我在北京。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十分感谢!

网友A:
压力标定方面应该说没什么问题,而且自己标要精确的多,远小于±2mmHg;动态频率的标定目前国内也很少有这样的机构可进行,可采用土办法:将数个动态传感器放置在低音炮附近,对低音炮输入0-100Hz范围内任一频率的音频,比较这些动态传感器的反应特性,做到心中有数就行了,另一方面采购动态传感器时也要保证高品质的,符合技术参数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标定方面应该说没什么问题,而且自己标要精确的多,远小于±2mmHg;动态频率的标定目前国内也很少有这样 ...

谢谢!
我看到这样一条信息,分享一下——
http://www.goepe.com/apollo/prodetail-houjiagang-3877218.html

网友(点评):
这些产品只能买来后试用一下, 看效果; 随便问一下,你们用到各类测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标定方面应该说没什么问题,而且自己标要精确的多,远小于±2mmHg;动态频率的标定目前国内也很少有这样 ...

您说的测针是什么?能详细点吗?
我是做医疗器械的。测试设备上需要测压力和流量。

网友(点评):
测量压力和流量需要用到皮托管等流体测针,你们用什么来测量呢?

楼主:
林の屋  前辈:
领导找出了一套很有历史的台式水银压力计,我测了一下,很不稳。不知是流体运行不稳,还是压力检测不稳。
他还推荐用表盘式压力计。
我看了,精度都是+-500Pa(+-3.75mmHg)。都是医生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