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这样增强抗扭性?

楼主(2013-02-16):
有一根细长的空心杆件,用不锈钢板焊接成的全封闭6面体。B端固定,A端如红箭头所示有较大扭矩。
为了对抗扭矩,打算采取两个措施:
1、整个杆件是全封闭的,包括A端B端都是封闭的。
2、在杆件中间增加一些隔板,也焊在周围的4个面上。如蓝色所示

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
没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一个是提高截面高度,即抗扭模量,但前提是稳定性,保证不失去稳定性,

中间加筋,可以提高‘扭转角’的效应,但不能提高稳定性,这个要注意了,

其它就是材料力学问题了,

网友(点评):
大侠,从宏观上是没有什么影响,加隔板可以提高扭转角效应,但是从局部看,我认为对稳定性也是有影响的。形成了一个个小的箱子。如果仅仅是加筋,不加隔板,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点评):
大侠,稳定性怎么算,比如增加高度强度能保证,但对应合适壁厚怎么选,怎么算稳定性

网友(点评):
FR大虾,用加筋解决稳定性,要很密的,哈哈,间隙大了,没多大作用,还不如提高厚度的效果好,现在有限元发达了,计算也简便了,以前非常费时间,只是现在的人们都不会这个了,哈

网友(点评):
YE大虾,稳定性计算,先区分是薄壳还是厚壳,厚壳不计算稳定性,那是个剪切计算问题,薄壳要计算稳定性,有专门讲这个的书籍,内容比较多,这里就不赘述了,你找资料就可以看,但比较费时间,

网友(点评):
998大侠:你以前说过“内撑芯”“花形结构”,能具体说说吗?网上查不到啊

网友(点评):
WU大虾,那是用在所谓的‘外框架结构’里面的东西,‘外框架’是类似钛合金的薄壳结构,主要是提高强度与耐候性能的,为了提高稳定性,里面用‘类蜂窝撑芯’控制稳定性,即扭转过程中,不会失去稳定性,

网友:
提高抗扭截面系数

网友:
如998大侠说的,增大截面积最简单,内撑芯结构可以参照铝型材截面,看了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