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关于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3-02-16):
cad中标注尺寸如何能让两个尺寸的箭头对齐

网友:
贴图,好针对问题说

网友:
开启捕捉

楼主:
像是这种

网友:
继续标注就可以

网友:
首先先标注一个尺寸,然后点这个尺寸标注按钮 “连接”直接就会出来你连接的点了直接取另外一侧就出来了,箭头直接对齐了!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标尺寸时候要求尺寸线间的距离相等,这个如何调整

网友:
数量不多的话,选中两个箭头拉在一起

网友:
如果是机械行业的可以使用ACM,你说的问题都有很方便的解决方法。还可以自动打断标注,连接标注等。
7 W9 U3 o& a' [该软件包含全部ACAD功能,又针对机械设计做了特别的加强。

网友:
ACM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