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纹滚花问题

楼主(2013-02-16):
    请教:设定滚花后外径.055inch*25.4=1.397mm 网纹滚花40TPI 是每英寸40个滚花。
    问题1.能否数这一圈滚花的个数如果能数是多少个?
           2.如果数不了如何测量?是测量平行线间的距离吗?
           3.这种网纹滚花是30度还是45度的倾斜角?
    请会的高手指教!

楼主:
大家集思广益能帮一点是一点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度

有文件说明吗 我接触的滚花刀只有30和45度两种

网友B:
楼主:你的滚花是外观要求呢?还是用于其它:
        例如:如果压花用于铆接,那肯定有扭矩要求,这样不管是用30°还是45°,只要能满足要求我认为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滚花是外观要求呢?还是用于其它:
        例如:如果压花用于铆接,那肯定有扭矩要求,这样不 ...

40TPI滚花 深度需要多少呢 有没有具体文件 因为还有很多种滚花 例如50TPI 30TPI  如何测量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40TPI滚花 深度需要多少呢 有没有具体文件 因为还有很多种滚花 例如50TPI 30TPI  如何测量呢?

就是这张图,请看!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