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E1000是什么样的材料

楼主(2013-02-16):
求解PE1000是什么样的材料,PE和1000是代表什么?谢谢!

网友:
PE是聚乙烯   后面是型号的不同

网友A:
PVC,PE,PPR,都是一种塑胶的代号PVC是一种热收缩膜最常见的是蚊香外面那一层,他比较硬,收缩率很强,但不环保,一般不直接包装食品。PE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还有一种是收缩型的,普通的材质较柔软且透明度较好,而且较滑,韧性很好,而收缩的也较柔软,韧性也很好,料质比较发白,常见就是把10瓶可乐收到一起的那一种。PPR这一种很少见我想可能也是PP的一种吧,只是叫法不一样,但是要看到材料才能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PVC,PE,PPR,都是一种塑胶的代号PVC是一种热收缩膜最常见的是蚊香外面那一层,他比较硬,收缩率很强,但不 ...

工程塑料专家,能不能教下我,期待

网友:
CH2=CH2 聚合物,分子链长度达到1000个组合,应该算是HDPE,最便宜的电线芯线材料。不适合拉薄膜那种。

网友:
PE1000是一个牌号,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需要的联系我13816594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