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CNC,各位给些建议

楼主(2013-02-16):
想学CNC,首先要从学徒做起。我听说CNC加工中心又有立式加工中心和卧式加工中心,有单柱式和龙门式等,我没有操作基础。要从0开始做起,想问些懂的师傅或专业的前辈:趁年初招工的多,我应该找什么样的才能适合初级学习及以后的发展?

还有就是选择大点的机床好呢?还是选择小点的机床呢?另外,实践中要多学多问,我没有数控专业类的背景,那理论上我要充电的都有哪些内容呢?

还有软件方面(以前有培训过UG加工编程,老师培训的也比较肤浅,包括编程中的参数设置都很少讲解)?希望看过的前辈们给些意见.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你是从学习技术出发,那我建议你先从普通铣床开始学习,经过2、3年后再学立加,当然越大的机床越轻松,但学不到什么技术,UG一般用于模具加工少在零件加工中使用,可以在你学习过程中先把软件学透,以便日后提高用,当然按照这个计划你很可能要经历2、3次跳槽。我是比较幸运的入行17年,4年铣床、13年加工中心正好踏在企业发展的几个点上,当然也要有自己努力才行。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前辈给的建议.以后可能还有很多不明之处,还要请教大侠,多谢指教.

网友:
先学立加,很简单!后卧加。ug用于模具!3样通了月70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从学习技术出发,那我建议你先从普通铣床开始学习,经过2、3年后再学立加,当然越大的机床越轻松, ...

一般零件加工用什么软件编程多呢,mastercam么?

网友:
零件加工用编程软件的不多,模具类用软件较多“mastercam、CAD、,CAXA,UG,Por/E”等很多,如果你英语水平差可选CAXA,反之看你愿意学哪一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