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升上去降不下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2-16):
有一设备通过两个液压缸来打开,闭合。液压缸的进油和回油都联接在一个平衡阀上,再来连到阀台上,阀台上通过(换向阀+节流阀+减压阀)来控制。现在液压缸升上去降不下来,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是不是堵住了

网友:
把减压阀去掉试试。

网友:
按着一个个试吧?

网友:
去掉阀台试试!

网友:
应该是没有泄压,是不是换向阀出问题了。

网友A:
节流阀是单向的吧?如果是这种情况需要双向并联两个节流阀才能用。

网友:
从现象分析问题,可能原因都有多种,没必要去猜测是哪种。通过测压力的方式,用排除法查找吧。

网友:
把气路放了气试试啊

网友(点评):
人家是油缸!

网友: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油缸出现了内串,二是回油路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流阀是单向的吧?如果是这种情况需要双向并联两个节流阀才能用。

节流阀是双向并联两个节流阀

网友:
锁住了,调节节流阀可以解决,下降的节流阀关小。

网友:
是因为回来时没有压力了,所以因该是阀块堵住或者损坏,检查下!

网友:
个人建议可分以下几个步骤
1:清洗液压阀(换向阀,节流阀和平衡阀)
2:测试A口,B口压力,如果动作时A口,B口都有压力,且压力相当,就很有可能是油缸内泄
3:看机械部分有无卡死现象
本人建议,注重清洗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