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数控机床精度有何影响?

楼主(2013-02-16):
早上开机时,冷却油的温度显示10度,  一切就绪后,开始加工.但是问题出来了,Y轴 也就是上下的轴,比原来位置能 提高0.1,干的活 不合格.估计其他轴位置也变化,主要是和 Y轴相关的一个尺寸,可以用千分尺测量到,所以就先说Y轴【方便测量】,一直在调【边干边调】, 直到10点半   以后,尺寸慢慢稳定,  回到原来昨天干活时的位置了,干活的参数和昨天稳定的时候 吻合,并保持在0.01以内吧,油温25度左右吧,   以前也知道 精度和 温度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 没想到会这么大,
还有个细节,我干活的那天没有夜班,【以前有2班的时候, 中间空8个小时,早上开机,也就差个0.02   0.03吧, 变化不大,   停16个小时,就差这么多呢,是什么原因呢,温度10度是温度低,丝杠的热胀冷缩 不会那么大吧? 】 机床是进口的.

请高手解答,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的看法
感激不尽!!

网友:
不知道,进来学习下。

网友A:
有变化的,所以非24小时运转的设备早班来必须要开机空运转十来分钟热热机器。不然加工出来的工件尺寸百分之百有出入。当然,你的活要求不高也可以忽略这个。

网友:
一米长度的铁温度升或降一度,尺寸长或短0.012MM,你这都10度温度差了,0.1MM很正常吧

网友:
工件是铝的吗?铝跟钢的涨缩程度不同所以加工时(热)是准的,冷却了就有差。

网友:
温度对高精度机床影响很大,否则也不用设置衡温车间了。。。呵呵
热涨冷缩哪。

网友:
   3个问题 1是润滑问题,空机时间5小时以上 丝杆润滑油会漏掉 包括轨道里的 这样摩擦力增加了,误差也随之增加
开机先点动打油
2温度,热胀冷缩的原理,解决的方法开机要暖机,且不光是暖主轴转速哦,很多人的错误方法,也要暖机台,要让机台跑跑 ,热让润滑更加充分,减小摩擦。
3,机床热平衡的问题 ,也属于温度的范畴 这个与设计 以及暖机有关 ,也与实际精度有关 ,一般油温里带强制冷却机的最好,那样误差比较小 保证了热平衡的稳定性。这个在大型机床 非常重要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变化的,所以非24小时运转的设备早班来必须要开机空运转十来分钟热热机器。不然加工出来的工件尺寸百分之 ...

15度的温度也能影响加工精度?

网友:
可能的原因:液压油的黏度变化较大,向上顶。

网友:
我以前看过工人早上启动车床后要让它空转一段时间,为了减小加工误差。我似乎到现在还没看得到有使用恒温车间的。

网友(点评):
恒温车间 有啊 只要机床比较贵了 恒温车间就不算什么了

网友(点评):
我们车间就是恒温车间,西门子系统对温度要求较高

网友(点评):
哎呀,你们很幸福啊

网友(点评):
五轴的,慢走丝的都是恒温车间。

网友:
同意是由于润滑油粘度变大的原因,造成导轨丝杠处的摩擦力增大,影响到定位精度。另外,这还和机床的结构有关,比如卧式铣镗加工中心,侧挂箱式的结构受温度变化时,主轴不可避免的向一侧伸长,而正挂箱式的由于热对称,主轴基本不会随温度变化而偏移。听说过北方的厂房,冬天温度太低,开机前要先把油箱烤一烤,先把油给加热了再开机。当然这种做法很危险。

网友:
我们这有个实例,当到某一个点的时候机器干出来的活的尺寸会比别的时间的活差很多,开始不知是什么原因。最后让实习学生搞明白了,是因为到那个点的时候阳光刚好透过天窗射进来照到机床上。

网友:
这也说明机床在工作前要做好准备工作,不然多给的工时也没必要了。哈哈!

网友:
上大学时教材料力学的老师讲了他们给汽车大梁测应力的情况,早上测的和下午测都不一样,因为测量位置靠近窗户,早上不晒太阳,下午晒太阳,导致变形,应力(应变片测量)的结果也就不一样。

网友:
不会差这么多啊,不然丝杠预拉干嘛用的,检查丝杠拉紧力

网友:
温度变化会影响加工精度的!在工厂装配机床时候机床的几何精度就会受温度影响而变化,上午的精度合格下午再去检测就不合格了。这还是随着室温变化的场合。
机床一般让它空转一段时间为了减小加工误差

网友:
听老师傅说1度1米1丝,可能不是很准确,但也是大概的误差吧

网友(2014-08-28):
一般前期都要空运转一段时间!